关于VHDL的问题 谢谢大家帮忙看看 急~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ENTITY zuoye IS
PORT( cp,reset : in std_logic;
      Data,cc  :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q       : buffer std_logic;
       count   : buffer integer range 7 downto 0;
       Din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end;

-------------------------------------------

architecture aa of zuoye is
signal load,en : std_logic;
signal qq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R,REG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TYPE states IS (st0, st1, st2, st3);
signal STA     : states := st0;
BEGIN

process(STA,cp,reset)
      begin
         -- if reset='1' then  STA<=st0;
            if  cp'event and cp='1' then
           CASE  STA IS
            WHEN st0 => en <= '1'; STA <= st1;
            WHEN st1 =>  if count=7 then en<='0'; STA<=st2; end if;
            WHEN st2 => REG <= R xor Din; STA<=st3;
            WHEN others =>Dout <= REG xor Din;STA<=st0;
       end CASE;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p,en)
     begin
      if en='1' then qq<=data;
          elsif cp'event and cp='1'  then
               qq<=((qq(0) and cc(0)) xor (qq(1) and cc(1)) xor (qq(2) and cc(2)) xor (qq(3) and cc(3)))&qq(3 downto 1);
               count<=count+1;
      end if;
     R(count)<=qq(0);
END process;
end aa;

这个程序编译时候已经没有问题了 但是时序仿真count只计数一个 还有我是想在 WHEN st1 =>  时候count计数满了就shi en为零 这样第二个process就不工作了 高手帮帮忙啊 仿真图如下    我不会上传仿真图 反正就是count只计数一次

网友:
process(cp,en)
begin
    if en='1' then
        qq <=data;
    elsif cp'event and cp='1' then
        qq <=((qq(0) and cc(0)) xor (qq(1) and cc(1)) xor (qq(2) and cc(2)) xor (qq(3) and cc(3)))&qq(3 downto 1);
        count <=count+1;
    end if;
    R(count) <=qq(0);
END process;

你这个进程的逻辑是en为'1'时,qq载入数据;en为'0'时,时钟驱动计数器计数。这和你描述的逻辑不一样啊。按照你说的逻辑代码应该是:
process(cp,en)
begin
    if en='1' then
        if cp'event and cp='1' then
            qq <=((qq(0) and cc(0)) xor (qq(1) and cc(1)) xor (qq(2) and cc(2)) xor (qq(3) and cc(3)))&qq(3 downto 1);
            count <=count+1;
        end if;
    else
       qq <=data;
    end if;
    R(count) <=qq(0);
END process;

网友:
呵呵 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