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D_ReadSector()函数的疑问?

楼主:
BOOL
FMD_ReadSector(
    SECTOR_ADDR startSectorAddr,
    LPBYTE pSectorBuff,
    PSectorInfo pSectorInfoBuff,
    DWORD dwNumSectors
    )
{
    DWORD   i, r = 0;
    BYTE   ecc0,ecc1,ecc2;
    BOOL   rc = TRUE;
    ECCRegVal eccRegVal;

    //  BUGBUGBUG: I need to come back to support dwNumSectors > 1
    //
    //  Sanity check
    if (!pSectorBuff && !pSectorInfoBuff || dwNumSectors > 1 || !pSectorBuff) {
//        Uart_SendString("ERROR_INVALID_PARAMETER\n");
        return FALSE;
    }

//    Uart_SendString("R: ");
//    Uart_SendDWORD(startSectorAddr, TRUE);

_retry:
    //  Initialize ECC register
    NF_RSTECC();
        NF_MECC_UnLock();

    //  Enable the chip
    NF_nFCE_L();
        NF_CLEAR_RB();

    // Issue Read command
    NF_CMD(CMD_READ);

    //  Set up address
    NF_ADDR(0x00);
    NF_ADDR((startSectorAddr) & 0xff);
    NF_ADDR((startSectorAddr >> 8) & 0xff);
    if (NEED_EXT_ADDR) {
        NF_ADDR((startSectorAddr >> 16) & 0xff);
    }

    for (i = 0; i < 5; i++);   // wait tWB(100ns)

    NF_DETECT_RB();        // wait tR(max 12us)

    // read the data
    __RdPage512(pSectorBuff);
//    __RdPage256(pSectorBuff);
        NF_MECC_Lock();

//        for ( i = 0; i < 512; i++ )
//                Uart_SendByte(*(pSectorBuff+i));

        //        Read the ECC from ECC Register
        eccRegVal.dwECCVal = NF_ECC();

        //        Skip first 8 bytes
        for(i=0; i<8; i++){
                ecc0 = (BYTE)NF_DATA_R();
        }

        ecc0 = (BYTE)NF_DATA_R();
        ecc1 = (BYTE)NF_DATA_R();
        ecc2 = (BYTE)NF_DATA_R();

    NF_nFCE_H();

    if ( !rc && r++ < 3 ) {
        Uart_SendString("FMD_ReadSector: ");
        Uart_SendDWORD(startSectorAddr, TRUE);

        NF_Reset();

        for (i = 0; i < 5; i++);   // delay

        rc = TRUE;

        goto _retry;
    }

    if ( startSectorAddr < 0x120 ) // NO ECC Check about EBOOT
    {
            rc = TRUE;
    }
    else
    {
        if(        ecc0 != eccRegVal.bECCBuf[0] ||
                ecc0 != eccRegVal.bECCBuf[0] ||
                ecc0 != eccRegVal.bECCBuf[0] )  {
//                Uart_SendString("ECC mismatch for Sector: ");
//                Uart_SendDWORD(startSectorAddr, TRUE);
                rc = FALSE;
        }
    }

    return rc;
}
红色标记改怎么理解呢??NF_ADDR(addr) 定义:
#define NF_ADDR(addr)        {rNFADDR = (addr); }

网友:
主要是这个函数的 第一个参数 我理解不了;
按照程序的意思是 地址
但是传进来好像的是 nandflash中第几个Sector;
这两者在这个函数中有转换吗??

网友:
跟芯片手册结合起来一起看就明白了,其实就是送三字节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