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下, 如何定制 中英文操作系统界面的问题.

楼主:
WinCE5.0 下, 如何定制 中英文操作系统界面,

在实际的平台上,中英文操作系统界面可动态互相切换.

网友A: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方法比较复杂!

记得以前做的时候,主要是看PB的帮助文档。

网友:
告诉你重点:PB的组件 Multilingual User Interface[MUI] 和 命令行 createmui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方法比较复杂!

记得以前做的时候,主要是看PB的帮助文档。

搜Multilingual User Interface看看先

网友:
真的可以实现吗?
关注。。。

网友:
可以实现,正如91所说的,在应用程序里有MUI相关的函数,中英文切换可导注册表修改,当然你得加了这些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