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MSN关闭的问题

楼主:
msn关闭时默认的是在后台运行,在选项里去掉后台运行后才可以直接关掉。
有没有办法让默认设置是关闭在后台运行。

查帮助文件看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MessengerService是用来存放msn配置的,但没找到哪个键值用于控制是否后台运行:(

网友:
WINCE自动启动,STARTUP文件夹下的。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说的是开机启动吧
我问的是禁止后台运行,可否再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应该是可以设置的,有没配置文件什么的

网友A:
只是修改设置的话,应该在注册表项里。我建议你把修改前的注册表,和修改后的注册表导出来比较一下,应该就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修改设置的话,应该在注册表项里。我建议你把修改前的注册表,和修改后的注册表导出来比较一下,应该就能找到。

这是个好办法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MessengerService下的键有
WindowMax
AlwaysOnTop
UsedGroupsView
FirstTimeUser
Server
PrimaryService
IMSBHide

试过把WindowMax、IMSBHide设成0都不是:( 其它的更不象了

网友:
别这样看着比,而是将修改后的注册表导出,然后合入工程,再编个镜像,重新烧录,启动,看看MSN是否设成“非后台”了。这样如果成功了,再细细的对比每个注册表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