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 6.0 SDBus.dll移植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 我将sdbus.dll的源代码从public下拷贝到platform下面,修改source文件后,编译遇到很多警告(微软自己的源码怎么也会有这么多警告?),无法产生dll文件,后用预编译

命令#pragma warning(push)将这些警告屏蔽,顺利生成了dll文件。但是加载到系统的时候出现错误,打印信息如下:
IpuBufferManagerInit(): Detected reserved video memory(67108864 bytes), will ignore registry setting!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1070002(pth=9bf382f4), Proc-Id=00400002(pprc=826f9308) 'NK.EXE', VM-active=019f0006

(pprc=961cd6a8) 'udevice.exe'
PC=80238e20(kernel.dll+0x00023e20) RA=8022ff78(kernel.dll+0x0001af78) SP=d043e5c8, BVA=00000000
Exception 'Raised Exception' (-1): Thread-Id=01070002(pth=9bf382f4), Proc-Id=00400002(pprc=826f9308) 'NK.EXE', VM-

active=019f0006(pprc=961cd6a8) 'udevice.exe'
PC=c003bc28(k.coredll.dll+0x0001bc28) RA=8021b4c8(kernel.dll+0x000064c8) SP=d043de64, BVA=ffffffff
+CESDHCBase::Init: Active RegPath: Drivers\Active\29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1070002(pth=9bf382f4), Proc-Id=00400002(pprc=826f9308) 'NK.EXE', VM-active=00400002

(pprc=826f9308) 'NK.EXE'
PC=c003b964(k.coredll.dll+0x0001b964) RA=c0b98154(sdbus.dll+0x00008154) SP=d043e8e8, BVA=00000004
Exception 'Raised Exception' (-1): Thread-Id=01070002(pth=9bf382f4), Proc-Id=00400002(pprc=826f9308) 'NK.EXE', VM-

active=00400002(pprc=826f9308) 'NK.EXE'
PC=c003bc28(k.coredll.dll+0x0001bc28) RA=8021b4c8(kernel.dll+0x000064c8) SP=d043e184, BVA=ffffffff
+CESDHCBase::Init: Active RegPath: Drivers\Active\30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1070002(pth=9bf382f4), Proc-Id=00400002(pprc=826f9308) 'NK.EXE', VM-active=00400002

(pprc=826f9308) 'NK.EXE'
PC=c003b964(k.coredll.dll+0x0001b964) RA=c0b98154(sdbus.dll+0x00008154) SP=d043e8e8, BVA=00000004
Exception 'Raised Exception' (-1): Thread-Id=01070002(pth=9bf382f4), Proc-Id=00400002(pprc=826f9308) 'NK.EXE', VM-

active=00400002(pprc=826f9308) 'NK.EXE'
PC=c003bc28(k.coredll.dll+0x0001bc28) RA=8021b4c8(kernel.dll+0x000064c8) SP=d043e184, BVA=ffffffff
        UsbHost : New Hub [address(1) / layer(0)]

请教这个是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急等~~~~~~~~~~~~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有警告没关系。。。

网友:
今天重新编译了一下,又莫名其妙的好了。找不到原因。
Note:
   各位有windows CE 6.0 SDIO WiFi 驱动的资料吗?就是讲这个驱动实现的原理,驱动源码,加载机制。。
有的话请发我:
zhangcy@kingtec.net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这个不是错误,而是某个ISR反复触发了,它向串口发送了相关的信息,你看一下你的程序中哪个地方用到了中断。

网友:
此外也有这样的可能:没有申请ISR中断和初始化IST线程,但在程序中却卸载了中断。我也不知道怎么描述,只能确定是中断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申请和初始化了什么东西后面却忘了释放,或者是没有申请和初始化了什么东西后面却在后面释放了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