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上OTG的问题?

楼主(2009-12-04):
wince上OTG的问题?
WINCE上OTG既可以作为USB SLAVE连接PC,有可以通过外界OTG-USB HOST线连接U盘或者USB鼠标。
通过OTG第4脚是否浮空,或者接地来进行区分。如果作为SLAVE ,可以直接连到PC;如果作为MASTER,
需要外接OTG-USB HOST的转接线。现在问题来了:
OTG是那种MINI D型接口,可以外接OTG-USB的线连接USB鼠标或者U盘。在市场上买的线MINI D型口有5根线,
第4根线是浮空的,这样刚好可以与另一端USB HOST插座对应。
这样导致个问题,对于OTG A-device,第4脚接的是USB2-ID,必须要接地的。那么这种线就不行,必须
有内部实现的第4根线与第5根线(GND脚)短接。
请问这种OTG-USB的线是否有另外一种?
鼠标
wince
接口

网友A:
买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或者亲自试一下

网友B:
要是需要接地的,有些公司找人定做的。OTG的确需要区分一下

网友C:
在北京中发上转了一圈买不到。请问哪里有买的,量不大,可能没法定制!

网友D(2010-04-20):
可以自己改一个啊,otg的device和host状态,可以通过外接线来进行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