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嵌入式设备一键开关机方案

楼主:
大家好:
    之前设计一键开关采用LTC2950,它是一个按键开关,按键时间可以控制,用它来管理电源部分电路,完全不依赖系统。

    但是它有点贵,批量还要1.7个美金以上。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可以替代它的类似的按键开关呢?

    行业内是不是都采取软硬结合的开关方式呢?

网友A:
开机可以用RC做延时来控制开机时间,然后启动EN电源管理芯片。
关机还是用CPU检测按下时间来控制多一些。
不知道其他人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我们都是软硬件结合做。
弱弱的问下,$1.7的开关用在什么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可以用RC做延时来控制开机时间,然后启动EN电源管理芯片。
关机还是用CPU检测按下时间来控制多一些。
不知道其他人有什么好的建议。

这样经济适用,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可以用RC做延时来控制开机时间,然后启动EN电源管理芯片。
关机还是用CPU检测按下时间来控制多一些。
不知道其他人有什么好的建议。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是软硬件结合做。
弱弱的问下,$1.7的开关用在什么系统?

呵呵,就是一般的便携设备上

网友:
一个思路,凑个热闹。
利用运算放大电路:积分电路 + 比较器。用可调电阻就可以控制开关的时间。

不过感觉 LTC2950 6uA,想不出是啥内部结构。
发个结构图看看吧。

网友:
你的系统如果有PMU,里面就可以实现一键开机。
手机等设备的,典型的一键开机方案基本是:
利用按键的按下,使MOS管导通,从而对后续电容进行充电;按键长按,确保充电的时间,以产生较高的电平导致施密特触发器输出高电平,从而形成上升沿,让D触发器进行翻转,以实现软开机。
而对于软关机大体原理基本和软开机是一样的,关键在于处理好D触发器的初始状态和翻转后的状态。

网友:
一键 开机和关机功能都实现,其关键在于D触发器的状态翻转。
另外该部分电路的静态功耗在uA级别,所以对应手机的各类时间参数 不会有影响。

网友:
我之前也是这么做的,一片74HC74,一片SI2302,不过效果不佳,看来电路没设计好,74HC74上电的初始状态也没有控制好,有做过类似电路朋友谈谈经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可以用RC做延时来控制开机时间,然后启动EN电源管理芯片。
关机还是用CPU检测按下时间来控制多一些。
不知道其他人有什么好的建议。

省钱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