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如何让板子脱机运行的问题~

楼主(2009-07-28):
问一下关于如何让板子脱机运行的问题~
最近在研究一块板子,就是用书上说的tftp、nfs之类的方法,现在把文件系统已经移到了SD卡上,但板子加电启动的时候中间还是要经过漫长的一段过程……最后再找SD卡挂载上面得fs……
Sending DHCP requests ...<7>eth0: no IPv6 routers present
... timed out!
IP-Config: Reopening network devices...
怎么把寻找NFS的这段忽略掉让板子直接找SD卡?往内核传的参数有关nfs的我已经都删了……
devices
Network
present
如何

网友A(2009-08-29):
自己弄个bootload,实现sd接口控制,通过文件系统 读sd上的系统文件,加载启动
文件系统网上有很多源码的,并且你可以只实现很简单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