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参加过电子大赛的人请教!!

楼主:
最近参加校级电子设计大赛,单片机,模电,数电,高频,汇编语言,c语言全学过了,就是在选题方面不知该选什么做,选的项目太大,害怕做不出来,太小又不出彩,毕竟时间有限,选题一定的是别人没做过的吗,谁有好的题目或方向推荐一下吧,
谢谢了,问一下,做个充电器或者什么cpu风扇转速控制之类的是不是题目太小了?

网友:
仿一次市面上现成的产品吧

比如红外遥控的风扇的

网友:
嗯。。。题目确实有点小,不过其实那个也不好弄,一下想法仅供参考。。。。
1.LCD显示拼音输入法
2.LCD做一个掌上计算器
3.12864做一个小游戏
4.双单片机通讯,一个单片机控制另一个单片机执行动作
5.LCD显示动画
6.LCD做一个红外波形显示,以便了解未知遥控器的编码
7.单片机做一个录放系统,实际生产产线经常使用
8.做一个LED广告屏
9.手机短信控制单片机执行相应动作
10.用单片机加小电机做一个遥控玩具船,别人遥控小车在陆地上跑,我们遥控小船在水里游,这个是我很小的时候就想玩的东西,但一直没想到要怎么解决船体进水的问题
11.智能寻迹小车
12.电子钟
13.多路数字电压表。。。。

网友:
做个电子钟+温度+报时铃声

网友:
对于校级电子设计大赛,得看你们的比赛 是看重技术含量 还是创新?

对于楼主这种基础与现状,我建议你以创新 为主要亮点做东西更好。

对于好的选题和创新点,楼主可以上EDN 看看一些 设计实例,里面有很多设计很不错啊。

网友:
以前看到旋转led,可以浮现立体字,感觉好神奇,一直想做下

网友:
我也想做,呵呵,你做个遥控飞机,可以定时起飞,和下降。

网友:
省级或国家级的比赛,首先,要有新意,什么一般的电子钟,抢答器,温度计之类的就免了。然后要有一定的难度,评委大多都是从这两方面给分的,首先评委们会问你怎么实现,也就是它的难度,然后他们又问用在哪方面,有使用价值么?当然假如是规定题目,他不会这么问。。。。新意的话,要平时自己留意了,可以在现成的产品做修改,改良最好,呵呵、

网友:
CPU转速控制,很简单,之前有人在ouravr发过贴的

网友:
把得分点的要求做出来就行了,其它不用想那么多,至少有个国二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选择感兴趣的类,比如说控制类还是信号类,然后在其中顺便选一个,静下心来做就好了

网友:
我也在参加校级比赛,我们没得选题,围绕一个主题自由发挥。

网友:
去查看历届的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题目,找个自己认为可以完成但又有一定难度的。

网友:
跟评委老师关系好,做什么都会拿奖的,hoho,

如果真的喜欢电子,就坐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吧,

发挥你的创造力,画出一片属于你自己的一片天,hoho

网友:
我也报了、、、、

网友:
这个看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