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软键盘的奇怪问题

楼主:
拼音输入时不出中文,点击“韵”也切换不到韵母软键盘,但数字符号可以正常输入, 不知是怎么回事。
上一个项目都工作得好好的,郁闷

要是能找到好用的输入法源码,我都不想用微软自带的了

网友:
之前碰到过这个问题,原因是因为使用拼音键盘的时候返回的是一个VKey,而IME是需要Character的,那么就需要将VKey转化为Character。你需要加入Keyboard驱动,它的MDD层有一个VKeytoUnicode的函数,系统会通过调用这个函数来获得Character,然后就可以正常输入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高手,我研究研究去

网友:
CE输入法也是个硬骨头,需要时间和精力,可以试一下freepy来修改一下

网友:
问题解决的
原因是新版BSP关闭了个编译开关造成的。

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的
原因是新版BSP关闭了个编译开关造成的。

谢谢大家的支持!

编译开关?不解?
是否是一个环境变量啊。嘿嘿。

网友:
是哪个环境变量啊,楼主能否讲出来。我也遇到软键盘奇怪的问题,我自己写了一个软键盘,在模拟器上测试都是好的,可拿到三星2440上就不行了,程序是可以接收到软键盘消息,我在PreTranslateMessage里可以截获这个消息,可就不输入不到编辑框里去,不知为什么

网友:
我用的是君正的bsp,跟楼上的不一样

网友:
顶起来啊,这个问题都折磨我半个月了,解决过的哥们别一溜烟走人了啊

网友:
我用的bsp升级后,拼音才不好用的,通过新老版本的比较发现环境变量:
SET BSP_XXX_USB_HOST=1
SET BSP_XXX_USB_MOUSE=1
SET BSP_XXX_USB_KEYBD=1
SET BSP_XXX_USB_DISK=1
被更新为
SET BSP_XXX_USB_HOST=1
SET BSP_XXX_USB_MOUSE=0
SET BSP_XXX_USB_KEYBD=1
SET BSP_XXX_USB_DISK=0

改回
SET BSP_XXX_USB_HOST=1
SET BSP_XXX_USB_MOUSE=1
SET BSP_XXX_USB_KEYBD=1
SET BSP_XXX_USB_DISK=1
就好用了。

你们要是用了其它的cpu,这个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吧

网友:
哥们儿
SET BSP_XXX_USB_HOST=1
SET BSP_XXX_USB_MOUSE=1
SET BSP_XXX_USB_KEYBD=1
SET BSP_XXX_USB_DISK=1
这些在哪儿找到啊?哪个文件啊?光说是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