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U盘的路径呢?

楼主(2009-02-18):
如何获取U盘的路径呢?
在注册表里[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USBHDProfile\Folder] = USER
但是如果插入2个以上U盘名字要怎么获取呢?
如何
注册表

网友A:
是在原先的后边加上1了吧

网友B:
我刚才试了一下 插三个U盘 结果第三个U盘的名字是USERB 注册表里的值也变成USERB了
之前2个的名字 还是USER和USER2
这个时候 我的程序 怎么找到之前插的2个U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