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的config.bib中内存配置的问题

楼主:
在config.bib配置文件中,有个memory字段,可以配置内存的分配:对于RAMIMAGE类型的内存,用于NK解压后将会把系统文件放在这个类型的内存区域内,RESERVED类型用来保留一块内存,可用于驱动开发时用作共享数据用,
我不太理解的是RAM类型的内存,这块内存是干什么用的,是用来运行应用程序的吗,我在应用程序里通过new,VirtualAllo等函数保留的内存都是属于这个区域的吗?
还有一个CONFIG字段,在它里面的FSRAMPERCENT,可以用来指定把将内存用作存储和供应用程序使用的内存的比列,我的理解用作存储就是可以在wince的根目录和windows目录里存放东西,用作存储的内存越大,你在根目录下能放的东西就更多,供应用程序使用的内存越多应用程序能申请的内存也越多,我不太明白的就是这两种内存和我上面提到的RAM类型的内存到底是什么关系,用作存储的内存是属于上面提到的NK类型的内存吗?
而供应用程序使用的内存是属于上面提到的RAM类型的内存吗?
FSRAMPERCENT指定的比例在wince系统中是可以手动调整的,但是我觉得在config中指定好了NK类型和RAM类型的内存区域应该都是无法调整的了,特别是我看到很多config.bib中指定的RAM类型的内存都是在0x80000000以上,按理说这以上的地址是保留给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序是不可用的啊,特别应用程序申请的内存应该都是在这个地址以下的,这么多问题搞的我很糊涂,我是新手,可能问的问题很弱智,希望各位不要笑我。

网友:
RAM 在系统跑起来后,作用就像是PC里面的RAM(内存)一样!new,VirtualAllo等内存操作应该是这一步分的!RESERVED 应用程序时没法操作的,NK占得空间也是

用做存储时指:对象存储,就是注册表、数据库、文件系统

网友:
NK类型和RAM类型的内存区域  在config.bib中配置好久不能改了

网友:
WINCE的内存配置-config.bib文件的解析
http://www.cppblog.com/sgq116300/archive/2007/11/14/36577.html

网友:
在WinCE中使用的一个重要的文件就是BIB文件,全称Binary Image Builder File。在WinCE的编译过程中会用到BIB文件,应该是在最后的Makeimg阶段。所有的BIB文件会被合并成CE.bib文件,然后Romimage.exe会根据BIB文件中的描述来决定哪些文件最终被包含到WinCE image中。当然,BIB文件还决定了WinCE设备内存的分配,其中定义了WinCE image占用哪块内存,Framebuffer占用哪块内存等。

在BIB文件中分为4大项:MEMORY项,CONFIG项,MODULES项和FILES项。下面分别作个解释:

MEMORY:定义了内存分配的相关设置,一般在BSP中的config.bib文件中。

CONFIG:在最后的Makeimg阶段,为Romimage.exe提供一些生成WinCE image的配置属性。该项是可选的,一般也在BSP中的config.bib文件中定义。

MODULES:定义了一些会被打包到WinCE image中的模块或者文件,比如dll,exe等。这些文件会被Romimage.exe标记为加载到RAM中或者XIP。我们可以在这里添加自己的WinCE应用程序或者模块,但是不要添加Managed Binaries,一般指.NET的程序。

FILES:定义了一些操作系统会用到的其他的文件,比如字体文件,图片等。这些文件也会在WinCE运行的时候被加载到RAM中。

下面会详细介绍上面的4大项:

1.       MEMORY项

一般都在config.bib文件中定义,开头会有MEMORY的字样。这里定义了为WinCE image以及其他模块预留的RAM,同时也定义了WinCE可以使用的RAM。具体格式如下:

MEMORY

    NAME    Start Address        Memory Size        Type

NAME:该内存区域的名字,必须是唯一的。

Start Address:该内存区域的起始地址,用十六进制表示。

Memory Size:该内存区域的大小,用十六进制表示。

Type:内存区域的类型。包涵的多种类型如下。

类型值
描述

FIXUPVAR
用于在WinCE编译的Makeimg阶段,就初始化一个内核中的全局变量。

NANDIMAGE
当创建了一个使用BinFS的image的时候,NAND设备上的WinCE kernel重定向到RAM中的区域,当系统访问该区域的时候,BinFS会负责访问Nand设备上相应的位置,并返回数据给系统,实际上就是在Nand设备上面实现了XIP的功能。

RAM
定义了被WinCE系统使用的RAM区域,这块内存必须是连续的,这里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从硬件的角度来说,这块内存不能跨越两片SDRAM,也就是说整个区域空间必须在一片硬件SDRAM上。

RAMIMAGE
定义了一块内存区域用于加载WinCE image,实际上WinCE启动以后,image会被拷贝到这块内存区域上面运行。一个image只能有一个连续的RAMIMAGE区域。

RESERVED
这块内存区域会被预留出来,一般用于Frambuffer或者是DMA Buffer,或者是一块共享内存用于EBOOT传递参数给WinCE系统。

EXTENSION
定义了一块WinCE image中的区域作为ROMHDR extension的数据区域。

2.CONFIG项

一般在config.bib文件中定义,定义了一些额外的配置参数,其中一些对于WinCE image来说也很重要。具体格式如下;

CONFIG

    ITEM=Parameter

ITEM
描述

AUTOSIZE
允许未被使用的WinCE image的RAM被用作WinCE系统的RAM。默认值为ON。

COMPRESSION
允许Romimage.exe压缩WinCE image中的可写入部分。默认值为ON。

BOOTJUMP
定义了跳转跳转页在RAMIMAGE空间的地址。而不是默认情况下的RAMIMAGE的首地址。默认值为NONE。

FSRAMPERCENT
定义了文件系统使用的内存的百分比。默认值为0x80808080。

Byte 0:第一个2MB中,每1MB所包含的4KB的倍数。

Byte 1:第二个2MB中,每1MB所包含的4KB的倍数。

Byte 2:第三个2MB中,每1MB所包含的4KB的倍数。

Byte 3:剩下的内存中,每1MB所包含的4KB的倍数。

KERNELFIXUPS
定义了Romimage.exe是否重新定向内核的可写入区域。默认值为ON,内核的可写入区域被重新定向到RAMIMAGE的起始位置。

OUTPUT
定义了最终生成的image存放的路径。默认为%_FLATRELEASEDIR%。

PROFILE
定义了是否在WinCE image中包含profiler的结构和符号。默认值为OFF。

RESETVECTOR
重新指定跳转页的位置,一般针对MIPS芯片从0x9FC00000开始引导的问题。

ROMFLAGS
内核标记位,可以进行组合:

0x01表示禁用按需分页。

0x02表示禁用完全内核模式,完全内核模式表示所有的线程都运行在内核模式。

0x10表示只信任ROM MODULES中的模块。

0x20表示停止刷新TLB。

0x40表示按照/base链接选项中的地址加载DLL。

ROMSTART
指WinCE image在内存中的起始地址。

ROMSIZE
指WinCE image的大小。

ROMWIDTH
指数据总线的宽度。

ROMOFFSET
指定一个偏移量来修改.bin文件中的每一个记录的地址。一般用于ROM中的.bin文件加载到RAM来运行的情况,主要是表示存储.bin的位置和运行.bin的位置不一样。

SRE
使Romimage.exe产生一个.sre文件。默认值为OFF。

X86BOOT
定义是否插入一条跳转指令,在x86复位向量地址的时候。

3.MODULES项和FILES项

该项列出了所有被包含在WinCE image中的模块以及文件,以及这些模块和文件以什么方式被加载到内存中。具体格式如下:

MODULES

    Name    Path            Memory            Type

Name:模块的名字,比如一个dll或者exe文件的文件名。

Path:路径,一般都是WinCE的工程的Release目录。

Memory:指定该模块被放在哪个区域,一般都是NK区域。

Type:定义了文件的类型。具体如下:

类型
描述

S
系统文件。

H
隐藏文件。

R
只压缩模块的资源部分。

C
压缩模块的所有部分。

D
禁止调试。

N
模块是不可信任的。

P
告诉Romimage.exe不需要检查CPU的类型。

K
告诉Romimage.exe必需固定该模块的内核地址。有该标记的模块只能被LoadKernelLibrary函数加载。

X
告诉Romimage.exe对该模块签名。

M
运行时加载整个模块,不要按需分页。

L
告诉Romimage.exe不要分离ROM DLL。

一般FILES项的Type只支持S,H,N,D几个类型,而MODULES项的Type是都支持的。

举个例子吧:

    INIT.EXE            %_WINCEROOT%\RELEASE\INIT.EXE            NK    SH

    MYDLL.DLL        %_WINCEROOT%\RELEASE\MYDLL.DLL       NK    SHC

对于BIB文件来说同样支持“条件编译”,我们可以通过设置环境变量来选择性地将某些模块打包到WinCE image中。一般在BSP中,对于一些驱动模块的环境变量我们IF来进行条件判断。而对于WinCE的系统模块来说,一般都是SYSGEN变量,应该使用@CESYSGEN IF来判断。

我们在BSP的开发中最常见的主要就是eboot.bib,config.bib,platform.bib和project.bib。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project.bib:该文件主要自创建的WinCE工程中所需的一些文件。

platform.bib:该文件包含了和硬件平台相关的文件,主要以驱动程序为主。

config.bib:该文件描述了WinCE系统的内存的配置。

eboot.bib:该文件描述了WinCE的eboot的内存的配置。

还有其他的一些bib文件,在WinCE系统编译后都会背拷贝到工程的release目录下面。比如common.bib,ie.bib等。这些文件列出了WinCE的组件相关的文件,根据用户订制的系统,会被选择性的打包到WinCE image中。

http://www.mcuol.com/tech/117/30975.htm

网友:
CONFIG字段中的FSRAMPERCENT,指定的用作存储和供应用程序使用的内存是不是针对物理内存而言的,而memory字段中指定的RAM,NK,RESERVE类型的内存是针对虚拟地址而言的吗

网友:
为什么我发了6个帖子,结了5个,可是怎么显示还有三个没有结贴,我分都已经送出去了,怎么搞的,搞的我的结贴率这么低

网友A:
FSRAMPERCENT:
格式:FSRAMPERCENT = number
  默认值为0x80808080。指定为文件系统分配的内存的百分比。number分为四个字节,由十六进制表示。

byte0的值(单位为4KB)表示在第一个2MB中,其中每1MB包含的4KB的整数倍。
byte1的值(单位为4KB)表示在第二个2MB中,其中每1MB包含的4KB的整数倍。
byte2的值(单位为4KB)表示在第三个2MB中,其中每1MB包含的4KB的整数倍。
byte3的值(单位为4KB)表示在剩下的内存中,每1MB包含的4KB的整数倍。
  计算一下默认值0x80808080表示的百分比:0x80*4K/1M = 0.5,因为每个字节都等于0.5,所以整个占用的百分比是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FSRAMPERCENT:
格式:FSRAMPERCENT = number
  默认值为0x80808080。指定为文件系统分配的内存的百分比。number分为四个字节,由十六进制表示。

byte0的值(单位为4KB)表示在第一个2MB中,其中每1MB包含的4KB的整数倍。
byte1的值(单位为4KB)表示在第二个2MB中,其中每1MB包含的4KB的整数倍。
byte2的值(单位为4KB)表示在第三个2MB中,其中每1MB包含的4KB的整数倍。
byte3的值(单位为4KB)表示在剩下的内存中,每1MB包含的4KB的整数倍。
  计算一下默认值0x80808080表示的百分比:0x80*4K/1M = 0.5,因为每个字节都等于0.5,所以整个占用的百分比是50%。

这个百分比不知道是谁占谁啊!存储内存占系统的整个内存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