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ET命令无法保存?

楼主:
我用open release Directory in build window命令打开的命令行窗口。然后用SET命令添加了两个环境变量:
SET BSP_NOI2C=0
SET BSP_NOBATTERY=1
然后用SET命令产看,环境变量可以看到这两个值。
但是当我关闭后再打开在用SET查看。
就只能看到BSP_NOBATTERY=1
BSP_NOI2C不存在。
用SET BSP_NOI2C命令。提示不存在。
这是为什么?我到底改没改成功?

另外,我的bib文件中有
IF BSP_NOI2C !
        i2c.dll                                $(_FLATRELEASEDIR)\i2c.dll              NK  SHK
ENDIF BSP_NOI2C !

当我设置BSP_NOI2C=0后。
是吧i2c.dll加入nk中还是去掉?
怎么感觉是去掉。

网友:
早上起来顶一顶

网友:
第一个问题我也看到过有的用set显示没有,但事实上好像改变量还是存在的
第二个应该是加入

网友:
哎,
SET BSP_NOI2C=0
SET BSP_NOBATTERY=1
我这样设的。在工程属性里。
编译后。两个驱动都没有加进去。眩晕中………………

网友A:
要包含I2C,不要写SET BSP_NOI2C=0,写SET BSP_NOI2C=,或者干脆不写。

网友:
楼上正解,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包含I2C,不要写SET BSP_NOI2C=0,写SET BSP_NOI2C=,或者干脆不写。

可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