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提问:烧录程序时没有数据?

楼主:
为什么在keil UV3里重新编译后,烧录程序时没有数据?
当时程序是用KEIL UV2写的。

网友:
keil UV3是可以兼容keil UV2的啊  库函数没有落下吧,保证编译成功
确定程序烧写进去了么?烧写方法是否正确

网友:
烧录程序时没有数据?
是没有HEX文件
还是烧了后没有数据产生
keil UV3里重新编译选好单片机没啊?

网友:
有hex文件 在哪里选择单片机啊

网友:
我也选择了单片机 还是不行啊 只要重新编译一次,烧录时就没数据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问题详细点
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我也选择了单片机 还是不行啊 只要重新编译一次,烧录时就没数据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用原来的(UV2)HEX烧进去看下,看是不是软件问题。
如果不行,就是软件了,选生成HEX文件没有?安装拉下什么东西没?

网友:
新建一个UV3程序,把代码复制过去,在编译  在新建工程的时候 选好单片机型号

网友A:
我记得Keil C默认是不产生hex文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Keil C默认是不产生hex文件吧
设置一下 就可以的

网友:
已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