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带wince5.0系统)向指定IP和端口发送数据

楼主:
智能手机(带wince5.0系统)向指定IP和端口发送数据,用什么技术比较好?socket行吗?

网友A:
用socket,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网络开发一般都用Socket了,windows mobile和windows ce 都支持,如果用HTTP协议可以考虑用Wininet接口,就不应直接使用socket了。

网友:
系统层就是正式的网络层编程了,windows上怎么用,ce下就怎么用。socket常用些。

网友:
通常用sock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socket,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在智能手机里用socket,是和在windows里面一样的吗?我在wince的模拟器(内网)里面用是可以的,要是在公网上,也一样可以用吗?
要是有点代码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socket的代码网上一大把,看LZ想搞怎样的通讯了,基本原理差不多,大多是一个server,一个client,然后creat(),connect(),recve(),send()等等

网友:
我的代码:希望大家指教一下。

server(PC):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System.Net;
using System.Net.Sockets;
using System.Threading;

namespace WinSocketServer
{
    public partial class FmServer : Form
    {
        Thread mythread;
        Socket socket;

        public FmServer()
        {
            InitializeComponent();
        }

        public static IPAddress GetServerIP()
        {
            IPHostEntry ieh = Dns.GetHostByName(Dns.GetHostName());
            return ieh.AddressList[0];
        }

        private void BeginListen()
        {
            IPAddress ServerIp = GetServerIP();//是不是把这里的地址,换成外网的就可以了?我在局域网里可以实现            IPEndPoint iep = new IPEndPoint(ServerIp, 8000);

            socket = new Socket(AddressFamily.InterNetwork, SocketType.Stream, ProtocolType.Tcp);

            byte[] byteMessage = new byte[100];
            this.label1.Text = "正在侦听:" + iep.ToString();

            try
            {
                socket.Bind(iep);
            }
            catch (System.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ex.Message);
            }

            while (true)
            {
               try
                {
                    socket.Listen(5);

                    Socket newSocket = socket.Accept();
                    newSocket.Receive(byteMessage);

                    this.label1.Text = "连接已成功。";

                    string[] str = newSocket.RemoteEndPoint.ToString().Split(':');

                    this.listBox1.Items.Add("At:" + DateTime.Now.ToShortTimeString() + "  From:" + str[0]);
                    this.listBox1.Items.Add(Encoding.Default.GetString(byteMessage));
               }
                catch (SocketException ex)
                {
                    string a = ex.Message;
                    this.label1.Text = ex.ToString();
                }
            }
        }

        private void btnLisent_Click(object sender, System.EventArgs e)
        {
            if (this.btnLisent.Text == "侦听")
            {
                try
                {
                    mythread = new Thread(new ThreadStart(BeginListen));
                    mythread.Start();

                    this.btnLisent.Text = "停止";
                }
                catch (System.Exception er)
                {
                    MessageBox.Show(er.Message, "完成",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Stop);
                }
            }
            else
            {
                socket.Close();
                mythread.Abort();

                this.btnLisent.Text = "侦听";
                this.label1.Text = "连接已关闭。";
            }
        }
    }
}

client(wince模拟器):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System.Net;
using System.Threading;
using System.Net.Sockets;
using System.IO;

namespace DevScoketClient
{
    public partial class FmClient : Form
    {
        Socket socket;
        IPEndPoint iep;

        public FmClient()
        {
            InitializeComponent();
        }

        private void btnConnect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tring ip = this.tbIP.Text;
            string port = this.tbPort.Text;

            try
            {
                IPAddress serverIp = IPAddress.Parse(ip);
                int serverPort = Convert.ToInt32(port);

                iep = new IPEndPoint(serverIp, serverPort);

                socket = new Socket(AddressFamily.InterNetwork, SocketType.Stream, ProtocolType.Tcp);
                socket.Connect(iep);
                socket.Send(Encoding.ASCII.GetBytes(tbInfo.Text.Trim()));
                socket.Shutdown(SocketShutdown.Both);
                socket.Close();

                labStatus.Text = "Send succeed !";
            }
            catch (System.Exception ex)
            {
                string a = ex.Message;
                labStatus.Text = "Connection failed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