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GPRS模块间的数据通信?

楼主:
1、一个模块连到采集数据的单片机系统,另一个模块连到计算机数据处理中心,直接通过GPRS传输数据可以实现吗?(不是单个GPRS模块通过TCP协议,连接计算机服务器)
2、可以的话,选用什么GPRS终端好?
3、希望计算机数据处理中心能够自动读取接收的数据,数据传输时如何打包?(我认为GPRS模块不走TCP这块,就只能发短信或彩信(图片),不能传输数据)
4、希望整个系统具有实时性,单片机对gprs模块控制时,具体什么at命令(关于数据传输)?

网友:
1. 两个GPRS模块间无法实现直接通信,必须通过服务商的网关,实现互相通信,比如短信。或者通过网关拨号上网后,通过Internet网通信。
2. 你的需求没的选。
3. 如果是GPRS拨号上网,那就按正常的网络通信处理。如果是你所希望的直接通信,没法做。
4. GPRS模块用AT传输短信。更大量的数据就是拨号上网后,用正常的网络通信模式传输数据,遵守比如TCP/IP,UDP之类的协议。

网友:
1、我的意思是通过模块连接移动的gprs网络(用开通gprs的SIM卡),实现两个gprs模块不经Internet数据传输(当然短信,通话都可实现)。
2、你所说的gprs拨号上网是什么意思?(上Internet?)

网友:
就像两个手机之间的通信,即数据处理计算机不要Internet网线!!!

网友:
1、一个模块连到采集数据的单片机系统,另一个模块连到计算机数据处理中心,直接通过GPRS传输数据可以实现吗?(不是单个GPRS模块通过TCP协议,连接计算机服务器)
两种方案:
a、两个GPRS模块:
   1):两个具有固定ip地址的SIM卡,测站采用指令控制和中心站建立TCP链接,然后发送数据
   2):两个具有动态ip地址的SIM卡,首先你中心站必须先拨号上网,得到公网ip地址,然后,测站根据这个ip地址建立TCP链接,这种方式建议只在实验室里使用,不能用于实际项目
b、测站采用GPRS模块,中心采用公网/专网
   没有什么可说,得注意一点:考虑中心站网络是否需要端口映射
2、可以的话,选用什么GPRS终端好?
   建议使用具有出来TCP/ip协议包的模块,比如wovecom 的 M1206B
3、希望计算机数据处理中心能够自动读取接收的数据,数据传输时如何打包?(我认为GPRS模块不走TCP这块,就只能发短信或彩信(图片),不能传输数据)
短信格式:模块可以配置短信自动送出,亦可以主动读取短信
GPRS功能:没有什么好的主意,建议在测站使用具有at指令控制上网的模块 ,我的意思是,有的模块在透传模式下不好控制
4、希望整个系统具有实时性,单片机对gprs模块控制时,具体什么at命令(关于数据传输)?
两种方案:
  中心站回执带中心站时间,貌似在GPRS功能下可行
  基站时间:利用短信的CDS校时,注意CDS中有2个时间参数,貌似中心站没有收到短信,可能会出现时间误差大的可能

网友:
这几天在学习GPRS通讯,讲讲我的认识。
通讯过程:
MCU用过GPRS-DTU发信息到数据中心(公网固定IP),由数据中心转发信息到目标GPRS-DTU。目标得到信息后,返回数据通过GPRS-DTU到达数据中心。
由数据中心转发信息到MCU的GPRS-DTU。
这里数据中心就成了关键,前期调试的可以使用提供GPRS-DTU产品的这家公司的数据中心,长远发展还是需要公司建立自己的数据中心。

网友:
GPRS拨号上网,就把模块当modem用。

网友:
其实,数据中心的计算机连上互联网,申请一个固定IP,让单片机端的GPRS直接发数据到这个固定的IP会更合适。

网友:
建议你看看Wavecom Openat 使用Q24Plus就可以实现,性价比高

网友:
建议去有人物联网看看 usr.cn GPRS模块可以通过他们自己开发的D2D系统直接实现相互通信,无需复杂的设置。

网友:
我现在在做两个gprs模块联网通信,建立tcp或者udp连接,不知道这两个模块连接的服务器是什么啊?请教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