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发送短信息问题

楼主:
现做一个项目,其中一项功能是用GSM模块向用户发送短信息,但有发时候发出的短信息中调试器中显示是成功了,但对方没有收到,有时候是对方延时30分钟后才能收到。
比如说,我向对方发了N条短信,对方没有立即收到,而是过了很久之后一次性收到N条短信。
请问题这有什么方法改解?
短信息内容是中文。

网友:
一般短信存在延时还是比较正常,但是延时30就太太不正常了,
一般只看到有些网络发短信的软件 延时才可能出现30分钟
这个看你的GSM对应的基站,以及相关服务器的性能,
很可能是楼主所在的地方 基站的性能和相关服务性能一般,建议楼主用自己的手机给那个用花发发短信试试。

另外可以跟换一下SIM的厂家试试,以前如是联通就换移动试试;以前要是移动就换联通试试
另外打电话移动或者联通(看你的SIM是哪家),问下为什么信号这么差,发短信延时这么多,要求他们加强这个地方的信号强度。(我们以前打电话老断线,后来就让移动给加强了信号覆盖)

网友:
用短信本身实时性就不是很高,有可能堵到短消息中心去了.就象kyzf说的,换换网络看看.

网友:
你是发出去了,但是在移动的SMSC里面保存着,延迟在那里产生的。你发长短信时延迟更高。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都不等。

网友:
是不是和上面的有效期有关??

网友:
看不到图片。

如果你发送的时候设置了有效期,可能是这里的原因,一般来说发送短信的时候为了让SMSC立即尝试发送下去,VP字段都设为最小的时间的。如果这样还有那么多延迟的话,估计就是移动的问题了(或者你的接收端是关机状态,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超过24小时不开机则到时候SMSC会把你的短信删除,然后会给你一个删除的回执(如果你发送的时候要了状态报告的话))。

网友:
接收方是手机,以前(TP-VP)的值是00,现在它的值是FF,但是还是有短信息。
晕!

网友:
不好意思,让面的还没有写完。

但是还是有短信息延时!

网友:
一般来说,这是移动对客户服务等级的问题。
想LZ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服务等级比较差的级别。当然这样的费用也低。
如果想让即使接收的短信,那肯定需要费用要高。

网友:
一般来说,这是移动对客户服务等级的问题。
想LZ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服务等级比较差的级别。当然这样的费用也低。
如果想让及时接收的短信,那肯定需要费用要高。

网友:
面向大陆地区:我司代理WAVECOM 系列模块,可能提供全供全方面的技术支持(硬/软/DEMO测试板/转接板)
   同时我司还代理SST FLASH.
   可以为贸易商备货,绝对优势!!
  可提供原厂代理证
    新加坡/香港/深圳/广州有分公司
诚心长久配合的请联系,非诚勿扰!

QQ:1109321905(请注明)
By kavin (钟庆福)

网友:
我在做项目的时候也遇到过着问题,建议你检查一下你的程序,

网友:
短信息延时和程序有什么关系???

网友:
你发短信的模块采用是那个厂家的。我现在采用SIM300,收没有问题,发短信就发不出去,不知道指令那里错了。

网友:
你那里是不是信号不好啊  我也调过GSM有时候也是有这种现象  就是信号不好造成的

网友:
基站信号问题,就如同手机发短信一样,有时会有很长的延迟。

网友:
进来学习的。。可以换个网络试试。

网友:
移动和联通的卡都试过了,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