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 Nand flash 驱动问题

楼主:
在看2.4.18内核的关于三星的nand flash 驱动时遇到一个地方没有看明白,请指教
使用的nand flash 为 k9f1208

其中有个函数:作用是向flash发送一个地址
static void s3c2410_command (struct mtd_info *mtd, unsigned command, int column, int page_addr)
{
//        register struct nand_chip *this = mtd->priv;

        /* Begin command latch cycle */
        /*
         * Write out the command to the device.
         */
        if (command == NAND_CMD_SEQIN) {          // 写命令
                int readcmd;

                if (column >= mtd->oobblock) {
                        /* OOB area */
                        column -= mtd->oobblock;
                        readcmd = NAND_CMD_READOOB;
                } else if (column < 256) {
                        /* First 256 bytes --> READ0 */
                        readcmd = NAND_CMD_READ0;
                } else {
                        column -= 256;
                        readcmd = NAND_CMD_READ1;
                }
                NFCMD = (__u8)readcmd;                     // 这里为什么多了一次命令的写入呢        //        this->write_byte(mtd, readcmd);
        }
        NFCMD = (__u8)command;    // 按flash时序仅是这句及下面的就可以完成把写地址放到flash里的作用?????
        /* Set ALE and clear CLE to start address cycle */

        if (column != -1 || page_addr != -1) {
                /* Serially input address */
                if (column != -1)
                        NFADDR = (__u8)column;
                if (page_addr != -1) {
                        NFADDR = (__u8)(page_addr & 0xff);
                        NFADDR = (__u8)((page_addr >> 8) & 0xff);
                        /* One more address cycle for higher density devices */
                        if (mtd->size & 0x0c000000)
                                NFADDR = (__u8)((page_addr >> 16) & 0x0f);
                }
                /* Latch in address */
        }

网友:
上面说的这个函数在s3c2410nd.c上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mtd字符设备mtdchar.c中的read,write函数里调用了mtd_info结构体中read,write函数,但是mtd_info中的函数在哪里实现的呢?

急,加分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