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ADS,LINUX的区别

楼主:
刚刚买了块开发板,发现里面的资料分成个部分,一部分WIN CE,一部分ADS,一部分LINUX
WIN CE似乎屏蔽了几乎所有的硬件细节,感觉和PC上编程一样,所以一直没找到嵌入式的感觉。至于ADS似乎类似于单片机,独立于操作系统,而LINUX还没接触不知道怎么回事。

各位给我具体讲讲这3者再应用,就业,需要掌握的技术,还有3者的交叉情况。
是3者都要好好学,还是只精一两门?

网友:
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特别是ADS

CE和Linux属于操作系统,能学好一个就不错啦
搞硬件相关的东东时,可能用到ADS

网友:
牛马风不相及。

工具VS操作系统

网友:
CE和Linux是操作系统,而ADS是工具
嵌入式开发可以用CE + ADS或者linux + ADS, 当然工具ADS只是工具,用其他比如PB也行!
但是ADS可以调试底层硬件。

网友:
马风牛不相及
ADS是arm的编译器,是针对于无操作系统的平台,写程序的时候考虑的就是硬件的各个部分,地址 IO MMU之类的。
CE或Linux是操作系统,它对底层硬件进行封装,你可以用他的API来写程序,但是如果你的硬件变了,可能就要修改这个操作系统的驱动。

网友:
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

CE和Linux属于操作系统,任选其一就行了
搞硬件相关的东东时,可能用到ADS...

网友:
ADS编程是否要用到汇编?

网友:
感觉理解的基本正确。

ADS 开发独立的程序(底层程序,不使用高级操作系统);

WINCE LINUX 是操作系统,可以在操作系统上开发程序(高层程序);

;;;;;;;

一般用 ADS 测试一下硬件,看能否正常工作,或能否驱动硬件,这里的驱动跟操作系统中的驱动有一些区别,但原理一样;

操作系统中的驱动需要按照一定的格式和规则去做,但原理一样。

边做边学吧!

网友:
WinCE 和 LINUX 是嵌入式操作系统, 有图形界面, 在它上面可运行应用程序。

ADS 是 ARM 内核的开发环境.

网友:
WINCE,入门门槛低,而且MS的帮助文档多,开发起来相对简单很多;而且各个版本兼容性好,尤其用户开发部分,比方说驱动和应用,API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但实时性方面,有点欠缺;
LINUX,入门门槛高,文档少,编译环境链接器要各个去下载,很繁琐;版本之间兼容性不好,2.4下的代码移植到2.6下,驱动代码基本上要重新写一遍;实时性方面比WINCE强。
LINUX相比于WINCE,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好处是所有源代码都开放,而且代码设计效率非常高,从linux代码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正因为LINUX入门门槛高,所以成为了高手就相当值钱;WINCE入门快,所以很快就会成为“高手”,但你还没有来得及沾沾自喜的时候,发现身边全是WINCE高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