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5.0定制SDK问题,两天未果.请高手支招

楼主:
长话短说.问题如下.

  生成OS正常,但生成SDK时就出现下面这个问题,百度 GOOGLE一下,结果就一条记录,还是某前辈提出的问题没人回.
  已经把PB装了两遍了.郁闷中:

HHC5010: Error: Cannot open "d:\pb\MyWince\SDK\MyWince\help\{EAFECF7E-A98F-4491-8B32-D8541DAE3BD6}.chm". Compilation stopped.

CreateFile failed to open "D:\pb\MyWince\SDK\MyWince\help\{EAFECF7E-A98F-4491-8B32-D8541DAE3BD6}.chm" , Err = 2
==> The system cannot find the file specified.

Error adding documentation

MSI file construction completed.  2 error(s), 0 warning(s).
.

我想,我的的电脑上根本就没d:\pb\MyWince\SDK\MyWince\help\{EAFECF7E-A98F-4491-8B32-D8541DAE3BD6}.chm这个文件,肯定有什么地方出错了.但实在找不出原因.

看那个文件名,像是一个GUID.请高手指教.

网友:
帮顶,还没遇到过!

网友:
刚刚自己新建了一个空的{EAFECF7E-A98F-4491-8B32-D8541DAE3BD6}.chm,竟然成功了.无语

网友:
估计要复制这个help文件过去而已……

网友:
一个chm文件,根本不可能读取里面的内容作为编译的重要数据。

网友:
是否是哪里选择了添加HELP

网友:
解决就好,接分了。哈哈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163zzg@163.com

网友:
我也是新建了没有的文件,可以了,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