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

楼主:
假如以芯片的工作条件为:Vcc=12V,Icc=5mA
但却要从一个400V的高压上经过一电阻串联到Vcc让芯片工作,请问这个电阻怎么计算

网友:
的确采用电阻能实现分压,但是对于400V的高压,这个也太不安全了吧。

还是建议楼主变压器或者 DCDC实现,否则生命还有危险。

网友A:
呵呵,实际电路中就是这样实现的

网友:
如果可以建议用变阻器从大到小调试,用万用表测芯片电压到12V。像你这个应该选用200K变阻器,
但这据我所知,芯片的电流随IO的高,低或高阻都很大程序上影响电源VCC的电流,这样的话,你接一个电阻会导致电路无法工作。建议根据实际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实际电路中就是这样实现的

如果非要电阻,一定建议你采用功率电阻,或者必须上M级的电阻,否则电阻上的电流太大,导致一般的电阻功率不够,发热很可能烧坏电阻。

另外在芯片的供电管教加个过压保护的二极管,雪崩电压为15V左右。
从而可以保证在出现危险时,能够保证过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