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分100分:请讲解一下这个INF文件

楼主:
有哪位大师可以讲解一下这个inf文件。或者提供一下INF文件的格式的详细说明。谢谢。

;----------------------------------------------------------------------------
;        AU9720 USB to UART Bridge Controller Driver
;        For Generic RS232 and Cellphone Cable
;        Copyright (c) 2005, Alcor Micro, Corp.
;----------------------------------------------------------------------------
[Version]
Signature="$Windows NT$"
Class=Ports
ClassGuid={4D36E978-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Provider=%ProviderName%
DriverVer=15/11/2006,1.36.0.0

;----------------------------------------------------------------------------
;        Manufacturer and Product Information
;----------------------------------------------------------------------------
[ControlFlags]
ExcludeFromSelect=USB\VID_058F&PID_9720
ExcludeFromSelect=USB\VID_058F&PID_9721
ExcludeFromSelect=USB\VID_058F&PID_9722

[Manufacturer]
%ProviderName%=DeviceList

[DeviceList]
%ALCORMICRO_CDC%=Hornet,USB\VID_058F&PID_9720
%ALCORMICRO_CDC%=Hornet,USB\VID_058F&PID_9721
%ALCORMICRO_CDC%=Hornet,USB\VID_058F&PID_9722

;----------------------------------------------------------------------------
;        File Source and Destination
;----------------------------------------------------------------------------
[DestinationDirs]
DefaultDestDir=10
Hornet.NT.CopyFiles=10,system32\drivers

[SourceDisksFiles]
usbser.sys=1
softctrl.sys=1

[SourceDisksNames]
1=%INSTDISK%,,,

;----------------------------------------------------------------------------
;        Windows 2000 Sections
;----------------------------------------------------------------------------
[Hornet.NT]
CopyFiles=Hornet.NT.CopyFiles
AddReg=Hornet.NT.AddReg,Hornet.NT.Utility.AddReg

;----------------------------------------------------------------------------
[Hornet.NT.CopyFiles]
usbser.sys,,,0x00000004
softctrl.sys,,,0x00000004

;----------------------------------------------------------------------------
[Hornet.NT.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usbser.sys
HKR,,EnumPropPages32,,"MsPorts.dll,SerialPortPropPageProvider"

[Hornet.NT.Utility.AddReg]
HKLM,%UtilityKey%,SkipWHQL,0x00010001,1

;----------------------------------------------------------------------------
[Hornet.NT.Services]
AddService = usbser,0x00000002,UsbSerService
AddService = softctrl,0x00000000,SoftCtrlService
AddService = serenum,0x00000000,SerEnumService

[UsbSerService]
DisplayName    = %UsbSer.SvcDesc%
ServiceType    = 1                       ;SERVICE_KERNEL_DRIVER
StartType      = 3                       ;SERVICE_DEMAND_START
ErrorControl   = 1                       ;SERVICE_ERROR_NORMAL
ServiceBinary  = %12%\usbser.sys
LoadOrderGroup = Base

[SoftCtrlService]
DisplayName    = %SoftCtrl.SvcDesc%
ServiceType    = 1                       ;SERVICE_KERNEL_DRIVER
StartType      = 3                       ;SERVICE_DEMAND_START
ErrorControl   = 1                       ;SERVICE_ERROR_NORMAL
ServiceBinary  = %12%\softctrl.sys
LoadOrderGroup = PNP Filter

[SerEnumService]
DisplayName    = %SerEnum.SvcDesc%
ServiceType    = 1                       ;SERVICE_KERNEL_DRIVER
StartType      = 3                       ;SERVICE_DEMAND_START
ErrorControl   = 1                       ;SERVICE_ERROR_NORMAL
ServiceBinary  = %12%\serenum.sys
LoadOrderGroup = PNP Filter

;----------------------------------------------------------------------------
[Hornet.NT.HW]
AddReg=Hornet.NT.HW.AddReg

[Hornet.NT.HW.AddReg]
HKR,,"UpperFilters",0x00010000,"softctrl"
HKR,,"UpperFilters",0x00010008,"serenum"

;----------------------------------------------------------------------------
;        String Definitions
;----------------------------------------------------------------------------
[Strings]
ProviderName="Alcor Micro, Corp."
ALCORMICRO_CDC="USB CDC Device"
INSTDISK="Driver Installation Disc"
UsbSer.SvcDesc="USB Modem Driver"
SerEnum.SvcDesc="Serial Port Enumerator"
SoftCtrl.SvcDesc="Software Flow Control Driver"
UtilityKey="SOFTWARE\AlcorMicro\AU9720"

网友:
inf格式详细说明: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aa741215(VS.85).aspx

网友A:
只了解一部分,这是一个USB转COM的驱动安装文件,需要调用系统的usbser.sys

[ControlFlags]
ExcludeFromSelect=USB\VID_058F&PID_9720
ExcludeFromSelect=USB\VID_058F&PID_9721
ExcludeFromSelect=USB\VID_058F&PID_9722
这段是添加这个INF需要的USB设备的PID与VID值

[Manufacturer]
%ProviderName%=DeviceList
制造商,Alcor Micro, Corp."

;----------------------------------------------------------------------------
[Hornet.NT.CopyFiles]
usbser.sys,,,0x00000004
softctrl.sys,,,0x00000004
需要复制的文件及复制的目标文件夹,0x00000004 指的是哪个文件夹具体不清楚。
[Hornet.NT.Services]
AddService = usbser,0x00000002,UsbSerService
AddService = softctrl,0x00000000,SoftCtrlService
AddService = serenum,0x00000000,SerEnumService
添加这几个服务。

;----------------------------------------------------------------------------
; String Definitions
;----------------------------------------------------------------------------
[Strings]
ProviderName="Alcor Micro, Corp."
ALCORMICRO_CDC="USB CDC Device"
INSTDISK="Driver Installation Disc"
UsbSer.SvcDesc="USB Modem Driver"
SerEnum.SvcDesc="Serial Port Enumerator"
SoftCtrl.SvcDesc="Software Flow Control Driver"
UtilityKey="SOFTWARE\AlcorMicro\AU9720"
前边的用到的一些变量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了解一部分,这是一个USB转COM的驱动安装文件,需要调用系统的usbser.sys

[ControlFlags]
ExcludeFromSelect=USB\VID_058F&PID_9720
ExcludeFromSelect=USB\VID_058F&PID_9721
ExcludeFromSelect=USB\VID_058F&PID_9722
这段是添加这个INF需要的USB设备的PID与VID值

[Manufacturer]
%ProviderName%=DeviceList
制造商,Alcor Micro, Corp."

;----------------------------------------------------------------------------
[Hornet.NT.CopyFiles]
usbser.sys,,,0x00000004
softctrl.sys,,,0x00000004
需要复制的文件及复制的目标文件夹,0x00000004 指的是哪个文件夹具体不清楚。
[Hornet.NT.Services]
AddService = usbser,0x00000002,UsbSerService
AddService = softctrl,0x00000000,SoftCtrlService
AddService = serenum,0x00000000,SerEnumService
添加这几个服务。

;----------------------------------------------------------------------------
; String Definitions
;----------------------------------------------------------------------------
[Strings]
ProviderName="Alcor Micro, Corp."
ALCORMICRO_CDC="USB CDC Device"
INSTDISK="Driver Installation Disc"
UsbSer.SvcDesc="USB Modem Driver"
SerEnum.SvcDesc="Serial Port Enumerator"
SoftCtrl.SvcDesc="Software Flow Control Driver"
UtilityKey="SOFTWARE\AlcorMicro\AU9720"
前边的用到的一些变量定义

麻烦了您了,但是还是要再请教几个问题。
1、添加这几个服务  ,这个服务是什么意思,能说得再具体一点吗,还是与控制面板中的服务是一码事吗,那个服务是什么意思,也能给讲讲吗?
2、softctrl.sys,,,0x00000004  这个有具体的格式吗,省掉的那几项是什么?
3、什么是设备的PID与VID值。

谢谢啦。如果有时间的话,请答复一下。

网友:
1性质一样,其实服务就是一个驻留内存的程序,不退出。
2.softctrl.sys,,,0x00000004,文件名和地址。省略的没见过有填上的。
3.PID是进程的ID,VID你可以认为是驱动的ID你可以认为是索引的概念。

网友:
PID个人认为是产品ID,VID应该是厂商ID吧,

硬件设备添加驱动程序的时候要根据硬件键,应该是PID和VID来通过注册表查找所需要的东西,加载驱动程序

网友: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aa741215.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