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的函数SmsSendMessage不能发8位编码短信?

楼主(2009-12-16):
WINCE下的函数SmsSendMessage不能发8位编码短信?
如题,我试过SmsSendMessage不能发8位编码短信,有什么另外的办法可以发送8位编码短信?
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啊
短信
WindowCE

网友A:
使用Windows CE的SMS API函数SmsSendMessage可以发送7-bit编码和16-bit编码的短消息 楼主看看这篇文章
http://www.cnblogs.com/yoyolion/archive/2007/04/25/727273.html

网友B:
多谢楼上的,7-bit编码和16-bit编码我也试过了,没有问题。
不过我现在要寻找的是发送8-bit编码短信的方法

网友C:
谁弄过呢

网友D:
我是直接用Ril_SendMsg发的。
用于通信的代码应该只有7bit和16bit模式。8bit貌似是给发送数据时用的
不知道楼主使用8bit用意何在阿

网友E:
问题已解决,多谢各位,结贴了
8bit编码用于发送数据,用于行业应用,这个实现起来比较复杂

网友F(2010-04-14):
请问如何调用Ril_SendMsg向特定的号码和端口发送8bit短信呢,我现在可以发送给一个个人手机,比如136××××××××,但是发送给特定号码的特定端口时,服务端无法接受,江湖救急

网友G:
如果可以发手机,特号不成,那只可能是你的特号有问题吧, 手机号接收与特号接收本质并无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