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做一个最简单的在“手持终端”上运行的程序(在wince5.0上),请帮助。

楼主:
用的语言最好是C#,或VB.net。

程序要求在终端上运行,当扫一个条码后,在程序界面上要显示出这个货品(通mdb或什么文件记录货品编号和名称),然后在数量栏位录和数量,按保存,把这条信息记录下来(记在一个文本文件就行)。就这么个功能。

由于以前接触过,不知道怎么来写,请高手们不要见笑。请提供例程或相样资料、网址。

(不知道设备在扫完一个条码后,怎么来触发我的程序,并对应到我的货品上并显示在我的程序界面上。
或者说是我的程序怎么来扑捉到有条码扫描动作并成功扫描完成,并得到扫描码)

--------------------------------------------------------
今天到华储逛了一圈,发现华储很冷清,书也没有以前多了!

网友:
扫描仪产生一个中断

网友:
还要用到数据库了,软硬兼施啊

网友:
首先你的设备要支持扫描仪,扫描仪的驱动(BSP)要安装好,一般扫描仪厂家会提供一个测试程序来测试扫描仪是否工作正常,你要做的工作很简单,找厂家要这个测试程序的源代码,简单修改一下,将扫描结果写入文件保存起来即可。至于你的程序怎么得到扫描码,这些都是驱动完成的,会提供上层的接口给你的。你可以从扫描仪厂家的技术支持那里得到最有效的支持,呵呵。

网友:
哈哈。数据库,将来应该会用的。

91program :
--扫描仪产生一个中断
没弄过在那种硬件上运行的程序,不知道扫过条码后,它能怎么变成货品代号并显示出来!可否提供几行代码?

设备如下(没能找到更相似的了,就用它代替了)。

网友:
靠,前两次没成功。

网友:
买个扫描仪吧,里面的资源带的蛮丰富的~

网友:
你们把这种设备叫“扫描仪”呀!
wince是不是非常难呀,有好资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