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9650的问题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图像已经清楚了,只是发现不只是一个窗口显示图像,有若干个连着的窗口都显示,不知原因,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楼主 hitszj604 的回复:
现在的问题是图像已经清楚了,只是发现不只是一个窗口显示图像,有若干个连着的窗口都显示,不知原因,望各位高手指教

这样明显就是你的源图像大小,以及你的显示部分的行像素以及列像素不匹配造成的,
只要把两者弄得统一就可以显示完美图像了。

网友:
请问你是指把预览图像和源图像设为一致就oK了吗

谢谢啦

网友A:
我又试了一下,源图像我改为如下定义了

#define CAM_SRC_HSIZE                                (240)
#define CAM_SRC_VSIZE                                (320)

预览的图像为

#define QCIF_XSIZE                        (240)
#define QCIF_YSIZE                        (320)

但是这次图像显示的更混乱啦

网友:
uping 望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试了一下,源图像我改为如下定义了

#define CAM_SRC_HSIZE (240)
#define CAM_SRC_VSIZE (320)

预览的图像为

#define QCIF_XSIZE (240)
#define QCIF_YSIZE (320)

但是这次图像显示的更混乱啦

改动这个没有用,主要是你的OV9650输出是多大的。嘿嘿。

你改动显示那里。

网友:
分数就给你啦,改动显示那里是哪啊,望明示

网友:
预览图像那里,preview 啊。

网友:
9650 输出时1280  *  1024的

我再试试

网友:
我看明白了 摄像头输出640  480,所以源图像设为此分辨率。

那么要在preview里改成640*480。我试过了 还是有好几个图像

网友:
已经解决了 ,就是这个问题。多谢了 ,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