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通信

楼主:
在WINCE下,想通过调用WIN32函数完成CAN总线通信功能,即通过CreateFile()获取CAN1的句柄,再通过调用ReadFile()和WriteFile()进行收发操作,大概思路就是这些,谁做过类似的项目,最好有具体的源码,兄弟我感激不尽!

网友:
源码没有,只能帮顶。

网友:
引用楼主 chenglidexiaoxue 的帖子:
在WINCE下,想通过调用WIN32函数完成CAN总线通信功能,即通过CreateFile()获取CAN1的句柄,再通过调用ReadFile()和WriteFile()进行收发操作,大概思路就是这些,谁做过类似的项目,最好有具体的源码,兄弟我感激不尽!

CAN不是wince标配支持设备,必须根据具体的硬件配置,实现不同的驱动,提交统一的流驱动接口才行。
看样子你是做应用的,先找你们硬件+BSP的工程师问问有没有CAN吧。

网友:
CAN的硬件不明确,用的是外加控制器,还是CPU自带有CAN控制器,硬件不一样,驱动也不一样,别人的也只能是参考。

网友:
源码不是这样可以轻意得到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用MCP2510?

网友:
我去年的毕业设计做过,不过我是用SJA1000吧,单片机之后再用串口连接到2440
效果不错。
建议楼主多看看书再来问,
CAN现在很多集成了。好用。

网友:
要问一下驱动工程,他不想 串口 并口,直接使用

网友A:
我以前是做上位机的,现在就想知道通过调用WIN32函数能否写出CAN总线的驱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是做上位机的,现在就想知道通过调用WIN32函数能否写出CAN总线的驱动程序。

CAN 是很底层的东西,win32根本不能完成的。

网友:
mark
CAN总线在车机上用的可能会多些。要自己写个驱动就应该好用。

网友A:
arm与MCP2510之间通过SPI连接,那arm与SJA1000之间一般如何连接?

网友:
首先,考虑使用什么CAN总线控制器芯片;
其次,考虑使用什么方式和SOC连接,GPIO或者别的什么方式;
最后,考虑在wince中提供什么样的抽象来表示CAN总线。

网友:
ls的开发思路很明确~~
方案有了,实现自然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m与MCP2510之间通过SPI连接,那arm与SJA1000之间一般如何连接?

SJA1000要寻址的,地址线,数据线不少。有点麻烦!

网友B:
can总线的作用主要有那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n总线的作用主要有那些???

通讯。汽车仪表盘上有些是使用的can总线协议来做的。貌似一些汽车故障检测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rm与MCP2510之间通过SPI连接,那arm与SJA1000之间一般如何连接?

SJA1000要寻址的,地址线,数据线不少。有点麻烦!

协议比较麻烦吧。。。如果能拿到协议也不错。

网友:
写个驱动程序,直接去操作GPIO和底层寄存器。

网友D(2009-07-27):
嗯嗯,要驱动滴,不用的CAN总线控制器,驱动肯定是不一样滴
另外,CAN的应用层也有好多协议,实现起来比较烦

网友E:
首先写出can的流驱动程序,在通过win api函数操作。 其实与串口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