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如何加载touch驱动

楼主:
各位大侠,我在wince5.0的PB中搞了好久加载touch驱动就是没有搞出来,各位帮帮忙了,告诉小女子怎么加载?

网友:
写好注册表信息就可以自动加载了阿

网友:
是什么方案的(什么CPU)?

网友:
看什么cpu啊,如果有touch驱动的,要根据具体屏幕要求,在启动系统进行校验后从注册表中读取校正值,再添加到工程的reg中,就可实现开机使用touch

网友:
是没有加载,还是触摸屏工作不正常 。没加载的话注册表修改一下就可以了。工作不正常,比如不能校准,那估计就是驱动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看看你的BSP配置里有没有关于触摸屏的环境变量,如果有的话,看看何触摸屏驱动的source文件有没有关于这个环境变量的引用?如果有的话,试着修改该环境变量;
上面说的是触摸屏驱动ok,只是加载不进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