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suspend错误

楼主:
PWR_IST: pPWR->State = 0x2
PMGET! System Power state is 'on', flags 0x00010000
>>>>>>>>>>>>>>>>>>> state == on <<<<<<<<<<<<<<<<<<<
>>>>>>>>>>>>>>>>>>> POWER_STATE_SUSPEND <<<<<<<<<<<<<<<<<<<
turn off!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4 - device 0x0101 func 61
HW_USBClocks::D4
WAVEDEV::HardwareContext::PowerDown
PCF: HW_PowerDown
+OEMPowerOff Called
pIntr->INTMOD = 0x0
pIntr->INTMSK = 0x69519fd9
pIntr->INTSUBMSK = 0x7fd2
save system registers finished
CPULCDOff
RaiseException: Thread=83cd0000 Proc=8164c3c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03fa7434(coredll.dll+0x00037434) RA=80280390(NK.EXE+0x00080390) BVA=00000001 FSR=00000001
Exception 'RaiseException' Thread=83cd0000 AKY=00000005 PC=00000065 BVA=00000001
R0=802658e4  R1=00000000  R2=00002774  R3=00730020
R4=007a0069  R5=60000093  R6=0000000a  R7=00000000
R8=00000003  R9=8161f168 R10=816063e8 R11=8161f080
R12=b0d00000  SP=b1600000  Lr=b0a00000 Psr=60000090

Halting system

S3C2440,wince5.0挂起系统时出现上边的错误,请各位为我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系统启动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模块加载失败了?我之前就是在系统加载KITL模块失败时遇到跟你一样的故障的。

网友:
......
InitDisplay:480*272
OALKitlStart : NONE
......

没加载KITL模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启动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模块加载失败了?我之前就是在系统加载KITL模块失败时遇到跟你一样的故障的。

是不是没加载KITL模块,而在关闭KITL模块电源时出错了呢?因为OEMpoweroff里面有OALKitlPowerOf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系统启动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模块加载失败了?我之前就是在系统加载KITL模块失败时遇到跟你一样的故障的。

是不是没加载KITL模块,而在关闭KITL模块电源时出错了呢?因为OEMpoweroff里面有OALKitlPowerOff()。

OALKitlPowerOff()貌似是个空函数,里面啥也没执行的。你在编译内核的时候build options里面选中哪几项呢?你是带KITL调试的吗?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某个模块加载失败了,然后在OEMPowerOff的时候调用了该加载失败的模块导致的,你根据打印信息仔细查一下吧,呵呵

网友:
谢谢xingjling的回答。我的build options设置如图:E:\settings.jpg

网友: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Feb  8 2007 at 23:36:51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02010e8
D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nitDisplay:480*272
OALKitlStart : NONE
Sp=ffffc7cc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b4 - device 0x0101 func 45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FMD: ReadID (Mfg=ec, Dev=da)
FlashId:60634
FMD_Init: finished successful
wDataBytesPerSector:2048,dwNumBlocks:1840,wSectorsPerBlock:64
IsBlockBad(E5): TRUE
IsBlockBad(6D7): TRUE
IsBlockBad(7A7): TRUE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118 - device 0x0101 func 70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c4 - device 0x0101 func 49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c4 - device 0x0101 func 49
INFO: CReg2440Uart::CReg2440Uart using processor frequency reported by the OAL (66608640).
INFO: CReg2440Uart::CReg2440Uart using processor frequency reported by the OAL (66608640).
PWR: Process Attach
>PWR_Init(602ED68)
HW_Init : HW_InitRegisters
HW_Init : CreateEvent
HW_Init : 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INFO: PwrButton: Mapped Irq 0x24 to SysIntr 0x15.
HW_Init : CreateThread
HW_Init : CeSetThreadPriority
HW_Init : Done
>PWR_Open(0x3a1c0, 0x0, 0x3)
PCF: HW_Open
>PWR_IOControl(0x321000, 0x0, 0, 0x6039f18)
>PWR_Open(0x3a1c0, 0x0, 0x3)
PCF: HW_Open
PWR_Close(0x3a1c0)
PCF: HW_Close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d0 - device 0x0101 func 52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8 - device 0x0101 func 62
VBridge:: VB_INITIALIZED returns [0]

VMini:: VBridge is not initialized!   Bail out..
turn on!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AFD).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PPP).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HW_USBClocks::D0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c - device 0x0101 func 63
Lyg.p: Layout Manager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to  2
Maximum Allowed Error 16:
MSIM: IM_ReadRegistry read KB 5
Explorer(V2.0) taskbar thread started.
整个启动过程如上所示了。难道跟红色标志部分有关?希望指出问题原因,谢谢。

网友:
果然是KITL组件(不知道用组件来表述合不合适,呵呵 ..)的问题啊,是这一句的问题
VBridge:: VB_INITIALIZED returns [0]
VMini:: VBridge is not initialized!  Bail out..

提示了KITL组件加载失败的。
方法一:
你找到:\WINCE500\PLATFORM\$9BSPNSME)\Src\Kernel\Oal\kitl.c文件的BOOL InitKitlEtherArgs (OAL_KITL_ARGS *pKitlArgs)函数,看函数最后是不是return FALSE;
如果是的话,你不妨将之改为return TRUE;然后重新编译试试。
方法二:你在build options中将Enable CE Target Control Support、Enable Kernel Debugger、Enable KITL前面的勾号去掉,然后重新SYSGEN,生成新的内核就不会包含KITL调试的相关组件了。
我现在还是按照方法一做的,呵呵,不知道我的方法对你管管用哦

网友:
非常感谢xingjling,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