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如果创建wince程序,请尽量详细点

楼主:
vs2005如果创建wince程序,请尽量详细点,
我现在的运行环境,vs2005+ActiveSync4.5,
另外还装了Wince5.0的sdk,但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A:
可能是在校生或即将毕业 ,加油,呵。。

网友:
创建工程的时候选择Smart device。然后选择平台,如SP/PPC/CE的sdk即可。如果是C# code,选择.net cf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在校生或即将毕业 ,加油,呵。。

已经不是学生好久了。我是做windows程序开发的,对于移动开发刚接触。
windows mobile pocket pc环境下程序创建成功。
wince程序创建成功了,但是连接到wince设备时出错。提示无法连接到设备
我现在就是问如何搭建wince开发环境。

网友:
开发应用程序需安装软件及更新:
·  Visual Studio 2005
·  Visual Studio 2005 SP1
·  Visual Studio 2005 SP1 Update for Vista (if applicable)
·  ActiveSync 4.5
开发 Windows Embedded CE 6.0 操作系统需依次安装软件及更新:
·  Visual Studio 2005
·  Visual Studio 2005 SP1
·  Visual Studio 2005 SP1 Update for Vista (if applicable)
·  Windows Embedded CE 6.0 Platform Builder
·  Windows Embedded CE 6.0 SP1
·  Windows Embedded CE 6.0 R2
·  Windows Embedded CE 6.0 Product Update Rollup 12/31/200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在校生或即将毕业 ,加油,呵。。

已经不是学生好久了。我是做windows程序开发的,对于移动开发刚接触。
windows mobile pocket pc环境下程序创建成功。
wince程序创建成功了,但是连接到wince设备时出错。提示无法连接到设备
我现在就是问如何搭建wince开发环境。

无法连接设备,跟程序无关。
你是用模拟器还是真机?
如果想检测程序能否运行,直接把程序拷到设备上。

网友:
wince开发环境无比傻瓜,基本不需要搭建。装vs2008的时候记得勾上smart device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要连接设备首先要确保ActiveSync连接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在校生或即将毕业 ,加油,呵。。

已经不是学生好久了。我是做windows程序开发的,对于移动开发刚接触。
windows mobile pocket pc环境下程序创建成功。
wince程序创建成功了,但是连接到wince设备时出错。提示无法连接到设备
我现在就是问如何搭建wince开发环境。

无法连接设备,跟程序无关。
你是用模拟器还是真机?
如果想检测程序能否运行,直接把程序拷到设备上。

我用的是模拟器。vs2005

网友:
设备列表里面好像就是没有WINCE的。

网友:
程序编译成功后需要部署一下,对了,选择release,确保usb连接成功,选择移动设备,然后生成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没有wince的模拟设备。

网友A:
cpu类型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类型选项

上面只有一个any cpu

网友:
最好加我QQ84378996远程帮看一下。

网友D:
没有wince,应该是你没安装wince模拟器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wince,应该是你没安装wince模拟器把

那要怎么装呢

网友:
去微软主页找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东东, 然后下载安装

Windows Mobile 6.1 Professional Images (USA).msi

有 wince的

我这个是mobile de

网友:
就是没找到winc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