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加不到系统的奇怪问题!!!!

楼主:
{731361ff-c985-47b4-86bd-7599df8b8b00}

网友:
WINCE启动后打开注册表看看相应注册表信息是否存在。

网友:
查看是否打包进内核了,

网友A:
com16550.dll        $(_FLATRELEASEDIR)\com16550.dll NK 这句是不是缺了一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m16550.dll? ? ? ? $(_FLATRELEASEDIR)\com16550.dll NK 这句是不是缺了一项?

没按要求写吧!

网友:
1 注册表是否加载了
2 检查一下bin文件里是否真的包进去了

网友:
platform.bib:
com16550.dll      $(_FLATRELEASEDIR)\com16550.dll         NK        SH

目前的机器没有触摸屏,没有鼠标键盘,只能看看打印信息

是不是 "Index"=dword:4 这个重复被用到了,就不会被加载

网友:
先看注册表了,看看COM4是否已经被加载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