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 kbdmouse.dll 是键盘驱动吗?

楼主:
Windows ce kbdmouse.dll 是键盘驱动吗?

网友:
是键盘鼠标一起的驱动吧

网友:
在RelDir\bsp_ARMV4I_Release 目录下吧。

按照名称 应该是 键盘与鼠标一起的驱动吧。

网友A:
1. gwes会到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KEYBD]下获取"DriverName"的值,将该键值指向的dll认为是键盘鼠标驱动;
kbdmouse.dll是public代码生成的键盘驱动默认名字;
2. 键盘和鼠标驱动是一样的,每一个键盘鼠标驱动支持底层有多个pdd list{g_rgpfnPddEntries},list的成员可以使鼠标,也可以是键盘,单纯看一个名字其实还是看不出来究竟是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gwes会到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KEYBD]下获取"DriverName"的值,将该键值指向的dll认为是键盘鼠标驱动;
kbdmouse.dll是public代码生成的键盘驱动默认名字;
2. 键盘和鼠标驱动是一样的,每一个键盘鼠标驱动支持底层有多个pdd list{g_rgpfnPddEntries},list的成员可以使鼠标,也可以是键盘,单纯看一个名字其实还是看不出来究竟是哪种;

学习了,这个样子的啊,以前一直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gwes会到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KEYBD]下获取"DriverName"的值,将该键值指向的dll认为是键盘鼠标驱动;
kbdmouse.dll是public代码生成的键盘驱动默认名字;
2. 键盘和鼠标驱动是一样的,每一个键盘鼠标驱动支持底层有多个pdd list{g_rgpfnPddEntries},list的成员可以使鼠标,也可以是键盘,单纯看一个名字其实还是看不出来究竟是哪种;

顶贴+学习…

网友:
那怎样才能单独编译生成这个驱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需要阅读该回复,请登录或注册eeworld!

不知道去掉会不会影响Mouse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