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写入问题

楼主:
问个比较弱的问题:
现在从寄存器中把值读出来想用WriteFile函数写入文件,比如从寄存器02h读出0x1234,想让文件格式为:

02,1234

我现在尝试:

//读取寄存器
IO_CdcRead9713(usIndex, usValue);

data[0] = usIndex;
data[1] = BYTE(',');
data[2] = BYTE(usValue >> 8);
data[3] = BYTE(usValue);
data[4] = BYTE('\n');

if(!WriteFile(hFile, data, 5, &dwBytesTransfered, NULL))
{
    RETAILMSG(1,(TEXT("WriteFile fail!\r\n")));
}

写到文件里面都是乱码,怎么打开文件就能显示:

02, 1234

谢谢!!!

网友:
咋就知道写道文件里是乱码呢

网友:
因为写入是按照数字写入,不是按照字符写入,所以要用utral edit打开时,必须ctrl+h才能看到。我记事本打开就能看到:

02,1234

网友:
如果仅仅是数字和字母就分别处理下吧,比如数字加0X30

网友:
自己先转成字符串,再写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