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libnet和libpcap编了个网口转发程序,在pc上已经跑通了,我想到嵌入式板子上跑,该怎么做?谢谢

楼主:
我不知道如何修改libnet的configure文件,在。./congfiure   make   make install是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有CE版本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CE版本的么?

至少到现在为至,LZ肯定没有看到CE的版本,否则也不会Linux的命令来编译CE下的版本

网友:
下面是一位大哥在网上贴的

自得其乐斋生活,就是理想加泡面。
<<  MY DONEWS啊啊啊 | 首页 | 像 Metro一样 Sexual  >>
移植LIBNET之心得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zelor.blogbus.com/logs/1962193.html

         最近的任务是移植LIBNET至ARM上,费了一天半的工夫才弄好,前次折腾TCPDUMP则以失败告终。

         这次主要步骤如下:

1) export CC=arm-linux-gcc

2) ./configure --prefix=/home/zelor/libnet1.1 --host=i686-pc-linux --build=i686-pc-linux --target=arm-linux

3) make

4) make install

我这里的编译似乎没有生成动态链接库*.so,但编译好的程序直接就可以发包了。

        实际过程并不是这么顺,configure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它有一些自己生成测试程序自己验证的过程(这可以作为自动测试的范例),但要命的是我这是交叉编译,它居然还自以为是的运行,自然结果不妙。我只能手工把这些程序拷贝、编译、在目标机器上运行,再修改configure脚本,这样一步步过来。

        又想起还注释掉了一行代码,#define 1,似乎编译器不能支持,好象还没出什么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