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P5150求助

楼主:
大家设在6410上调试过TVP5150吗?寄存器应该怎么配置?

网友:
{0x01, 0x00},
{0x03, 0x09},
{0x04, 0x0c},
{0x07, 0x80},
{0x0d, 0x67},
现在的设置,图像只有红绿两种颜色,而且模糊不清

网友:
这个是USB接口的????

网友:
没弄过,MARK,也来学习下。

网友:
不一定是5150的原因,可能与后端处理有关,或者5150出来的数据与后端需要输入的不兼容。

网友:
后端是指视频源吗?那个摄像头上面只写了是PAL出,所以我让5150的接受的是PAL-n AUTO,PAL-m AUTO。所以我觉得5150接收视频源应该是对的。在输出的地方,输出的是656,板子这边接收也是656,YCBYCR。我看三星的控制器也是要求的656,YCBYCR。所以现在不明白为什么输出差了这么多?谁在6410上调试过5150,让我看看寄存器怎么写的吧。最好告诉我用的是摄像头(型号),还是DVD(型号)。

网友:
顶一下,来人帮忙啊

网友:
关注,虽然没到这层次

网友:
顶上去~~~~谢谢大家了

网友:
顶一下吧~~~~~~~~可能最近都不在,5150也没调。等过段时间回来之后再继续这个帖子

网友:
6410+5150,5150IIC设置:
        {0x00,0x00},
        {0x03,0x6D},
        {0x0D,0x47},
        {0x0F,0x00},
        {0x15,0x15},
        {0x02,0x00},
上层显示用的是OV摄像头的调用,
现象:图像轮廓能看出来,但是颜色失真,模糊不清

网友:
你好,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碰到的情况和你的情况相同。
有轮廓,但是图像不清楚。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My Pictures\暴风截图201372102317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