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获取图片缩略图并加载到CImageList中的问题

楼主:
我在做wince5.0平台下的MFC编程,在获取图片的缩略图时遇到了问题,
我的想法是使用IImagingFactory的函数GetThumbnail获取图片的缩略图,然后加载到CImageList中去,
但是在CImageList->add出了问题,因为GetThumbnail返回的是 IImage** thumbImage 而CImageList->add是CBitmap* pbmImage.
那意思是我得把返回的Image* Draw到到一个CBitmap中才可以?
这又应该如何实现?

网友:
已经找到一个范例,并改写成功~

// 获取指定图像的缩略图
HBITMAP ImageStatic::GetImageThumbnail(LPCTSTR szFileName,int nWidth, int nHeight)
{
        HRESULT hr;
        /*CBitmap ;*/
        HBITMAP memBmp=0;
        CWindowDC dc(0);
        CDC memDC;
        memDC.CreateCompatibleDC(&dc);
        memBmp=CreateCompatibleBitmap(dc.GetSafeHdc(),nWidth,nHeight);
        HGDIOBJ hOldBitmap = memDC.SelectObject(memBmp);
        memDC.SelectObject(&memBmp);
        CRect rect(0,0,nWidth,nHeight);

         if(m_pImageThumbnail)
        {
                m_pImageThumbnail->Release();
                m_pImageThumbnail=NULL;
        }
         hr=pImagingFactory->CreateImageFromFile(szFileName,&m_pImageThumbnail);
        if(hr == S_OK)
        {
                //m_pImageThumbnail->GetImageInfo(&imageinfo);
                        TRACE(_T("Thumbnail LOAD Success!"));
                /*InvalidateRect(&m_rectStaticClient);*/
        }
        else
        {
                TRACE(_T("Thumbnail LOAD ERROR"));
        }
        hr=m_pImageThumbnail->GetThumbnail(nWidth,nHeight,&m_pImageThumbnail);
        if(hr==S_OK)
        {
                TRACE(_T("GET THUMBNAIL SUCCESEE"));
                m_pImageThumbnail->Draw(memDC.GetSafeHdc(), &rect,NULL);
                memDC.SelectObject(hOldBitmap);

        }
        return memB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