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里的TMOD设置

楼主(2009-07-07):
关于单片机里的TMOD设置
MOV TMOD,#00100001B;波特率发生T1定时工作模式2(自动装载), T0定时工作模式1(16位),
MOV TL0,#01H
MOV TH0,#00H;定时70ms T0中断一次
MOV TL1,#0fdh
MOV TH1,#0fdh ;
这是一段程序。后面是注释,
定时70ms T0中断一次是什么意思
TL0,#01H
TH0,#00H
TL1,#0fdh
TH1,#0fdh
是怎么算出来的,谢谢!
工作
波特率
程序

网友A:
从1数到65535,单片机数完要65mS(12M晶体),你数完要....

网友B:
还是不懂啊

网友C:
16bit定时器,在你装入初值的基础上每12个时钟周期进行加1计数,当定时器的值超过65535就产生一个定时器中断。在12M晶振的驱动下,正好是1us进行一次计数,因此最大的计时时间就是65.535ms。这里他计时70ms,而且置了0x0001的初值,因此他的晶振是11.0592MHz的。

网友D:
哦我懂了,晶振就是用的11.0592M的,谢谢楼上的
可是我的分怎么给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