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图片文件怎么查看

楼主:
我这里的图片文件全部是BIN文件格式的。不知道分辨率什么信息。。。

请问有什么办法打开这些图片?

网友:
读取数据,将数据copy到显存里,就ok了

网友:
如果你不知道是如何打包的,想要知道分辨率比较困难。

网友A:
可以根据数据的字节个数进行猜测,然后试着显示

网友:
谢谢回复,请问可有参考代码?

还有,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直接去浏览这个BIN图片文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根据数据的字节个数进行猜测,然后试着显示

思路大概是怎样呢?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从源头来解决这个问题,去找打包工具。

网友:
打包工具那么多,谁知道是什么打包的啊。。

把BMP转BIN,我试过用PIC2RAW.exe的各种方式都试过了。。结果和原本的BIN文件,在格式方面看着一点都不像。。。

难道加密了?还是不同的BIN文件打包工具不同,产生的BIN文件就不同?

BMP转成BIN后,是不是就没有BMP头部信息了?还是也同时转掉了?

我昨天查了一下实况足球的那些图片的BIN文件,他们有个特定的头部,而我的这些图片也有特定的头部,但是不一样。难道。。。真跟打包工具有关?

网友:
这个肯定跟打包工具有关的,打包后的BIN文件从哪里来的,去问问他用的什么打包工具。

网友:
wince6.0 可以直接file open的。你试试吧。DLL啥都能看见。

网友:
如果我用IMAGE2LCD转成BIN以后,编程怎么样让他显示出来呢?c/c++

可有代码给我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