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串行通信只能接收到设备的初始化信息,不能发送命令
koalaping
koalaping

网友A(2009-04-17):
串行通信只能接收到设备的初始化信息,不能发送命令
正在使用卓立汉光的MC400电控台。
用串口连接,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接收命令。
mc400电控台开机后,能自动发送初始化信息到计算机,串口调试助手能接收到。
但是,用调试助手发送命令到电控台,却不成功,返回ER。只会在电控台重新开机,调试助手重新打开后,发送第一条回车命令后,能收到OK应答,以后再发送回车命令,收到的仍然是ER应答。
回车是检查是否连通的命令,如果连通,电控台返回OK,如果不连通,电控台返回ER。
何解?
信息
卓立汉光

网友B:
估计是格式不对,或者配置不错。

网友C:
能收到电控台的回令,说明通讯参数配置和线路都没有问题。
具体情况还是问厂家技术支持吧。

网友:
看上去應該是通訊格式的問題 參考一下隨機文檔

网友D:
我要要反对"能收到电控台的回令,说明通讯参数配置和线路都没有问题。"
能收到数据 不一定说明设备能发送数据.我认为你要确保线路都导通,按照使用说明来做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E:
“设备能发送,但无法响应PC的命令。”说明设备的发送信号是没问题的。
“发送第一条回车命令后,能收到OK应答”说明设备的接收信号也是没问题的。
“以后再发送回车命令,收到的仍然是ER应答。”如果说明书没有相关说明,那就得询问厂商,如何确认此时设备的状态。是否只能接收一条回车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