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vc4里的emulator不能用,是为什么?

楼主(2009-01-21):
我的evc4里的emulator不能用,是为什么?
请问我的evc4在创建一个mfc的.exe工程时,发现cpu的选项里只有arm的是可选的,emulator是灰色的,为什么啊?
我安装时选的all啊。
安装
工程

网友A:
装个SDK呀

网友B:
谢谢,已经ok了,的确是没有安装sdk,我装evc4第一次的时候只选了一个arm的,后来卸载重装后选all,也没有,所以我认为是evc4的一个bug,要在evc4的sdk目录下把标准sdk安装一下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C:
是啊,sdk要安完evc后再装

网友D:
估计你那个安装步骤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