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件

楼主:
怎么才能在建立的项目中.c文件中添加一子文件如.h文件

网友:
项目文件夹,鼠标右键,选择添加,弹出对话框,找到相应文件。确认

网友:
那样不行啊,在项目中建立一个.C文件,就在这.C文件下面建一个子文件怎么建立?

网友:
C文件下建子文件?还是C文件所在文件夹下建子文件?

网友:
C文件所在文件夹下建子文

网友A:
在.c的文件中包含#include "xx.h"
注意,一定要用"",而且.h的文件必需和你的.c的文件在一个文件夹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的文件中包含#include "xx.h"
注意,一定要用"",而且.h的文件必需和你的.c的文件在一个文件夹中
是的,如果该编译预处理指令正确,自然会在工程的根目录下出现逆所添加的头文件

网友:
自己建一个.H文件,再在C文件里边include就行。

网友:
直接包含进来就可以的,你是什么编译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的文件中包含#include "xx.h"
注意,一定要用"",而且.h的文件必需和你的.c的文件在一个文件夹中

首先需要如上所说的include。
另外需要把对应的文件拷贝到编译的文件目录下,或者指定包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