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解决方案都有哪些?

楼主(2009-04-16):
PDA解决方案都有哪些?
这个东西为什么还有好多方案?搞不清楚...大家有知道的吗,帮忙解答一下哈,谢谢啦。。。
解决方案

网友A:
可以有不同的硬件(主要是CPU)和不同的软件(如LINUX或WIN等操作系统)

网友B:
谢谢你,^_^ 懂一点了。你那里有Windows Mobile PDA 解决方案吗

网友C:
解决方案是要看你的需求的。
看你的PDA需要实现多少功能,才能有解决方案。

网友D:
要做一个仓库管理系统的PDA呢?请问你有现成的Windows Mobile 解决方案吗,或者有相关的网址,想看看是个什么样子,参考一下 O(∩_∩)O~ 谢谢哈

网友E:
针对不同的应用当然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网友F:
别整PDA了,整MI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