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5.0的启动问题,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啊

楼主:
基于pxa270,定制wince的BSP,eboot已经跑起来了,内核也能下载了,但是内核启动到一半就卡住了,请教各位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呢,搞了好几天了,头都大了。下面是DNW显示的信息:
Ethernet Boot Loader Configuration:

0) IP address: 172.16.16.73
1) Subnet mask: 255.255.255.0
2) Boot delay: 3 seconds
3) DHCP: (Disabled)
4) Reset to factory default configuration
5) Download new image at startup
6) Boot device order: SMSC -> PCMCIA0 -> PCMCIA1
7) Debug serial port: FFUART
D) Download image now
L) Launch existing flash resident image now

Enter your selection: d
FlashErase: flash erase complete!.
INFO: FlashWrite: writing to flash...
FlashWrite: flash write complete!.
INFO: Trying to initialize the built-in SMSC NIC...
-CS8900AInit(test1 = 630E)
-CS8900AInit(test2 = 630E)
-CS8900AInit(g_pCS8900 = BA700300)
INFO: SMSC CS8900A Ethernet controller initialized.
INFO: MAC address: 22-11-44-33-66-55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INFO: Using device name: 'MAINSTN26197'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Locked Down Link 1
Src IP 172.16.16.73 Port 0400   Dest IP 172.16.16.80 Port 0A05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OEMPreDownload success over !
kernel download doing !...
****** OEMVerifyMemory checking physical range [ 0xA0100000 ==> 0xA1790A7F ]...
****** RAM address ******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43843, Ack again
rom_offset=0x0.
DownLoadImage success over !
ROMHDR at Address 80100044h
FlashErase: flash erase complete!.
INFO: FlashWrite: writing to flash...
FlashWrite: flash write complete!.
Download successful!  Jumping to image at 0x80101000 (physical 0xA0101000)...
OEMLaunch continue !......

Got EDBG_CMD_JUMPIMG
Got EDBG_CMD_CONFIG, flags:0x00000000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5:00
ProcessorType=0411  Revision=7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0108a20

在此处就卡住了,请指教!

网友:
nand地址和nk大小有没有设对?

网友:
用的是norflash,地址应该没什么问题,nk.bin 22M左右,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這步過後, 最有可能是 driver 卡住

1. 將 driver 儘可能的移除, 若能啟動後, 再將 driver 一支支的加入.

2. 最好的方法, 請將 kitl 連上, 用 debug mode 去 build, 可能一次就能找出原因.

還是建議 lz 用第 2 個方法, 反正 eboot 都可以 download 了, 離 kitl 也僅是一步之遙了.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谢谢楼上,今天试一下,遇到问题还请多指教!

网友:
已经试验过了,去掉驱动只留串口,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跑到这里后ethernet也断开了,不能KITL调试,会不会有可能是汇编代码部分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