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程序问题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a,i;
uchar code table[]="I get ";
void init()
{
        TMOD=0x20;     //确定T1的工作方式
        TH1=0xfd;                //计算T1的初值,装载TH1,TL1
        TL1=0xfd;
        TR1=1;                        //启动T1
        REN=1;                        //确定串行口的工作方式
        SM0=0;
        SM1=1;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关闭串口中断,否则发送数据时同样申请中断,程序进入死循环
                        for(i=0;i<6;i++)
                        {
                                SBUF=table[i];
                                while(!TI);
                                TI=0;
                        }
                        SBUF=a;
                        while(!TI);                //发送完毕后,TI会被硬件置1,跳出循环,说明数据发送完毕
                        TI=0;                        //
                        ES=1;
                        flag=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接受数据完成后,内部硬件置1,进入串口中断函数后
        a=SBUF;                                //必须有软件清0
        flag=1;                                //将flag置1,方便在主程序中检测
}

这个程序的功能是在上位机上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一个字符X,单片机收到后返回给上位机"I get X"
请问如何修改可以在上位机上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两个个字符X,单片机收到后返回给上位机"I get XX"

我弄了很久也没有弄出来了,麻烦各位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你的定义好通信协议,比如上位机发送一个X给单片机,不能是单独的一个X,而是一个完整的命令桢,打个比方,你以:#作为起始符 %作为结束符号,那么命令桢就是:#X% 不过单片机通信你的把它们转换为ASC码:23 58 25;单片机再收到了这个命令桢后,就可以分析出的出X,从而返回给上位机:I Get X

同样的道理,当上位机发送:#XX%给单片机,单片机分析得出:XX,返回给上位机:I Get XX

网友:
问题的关键在于:介于通信起始符和结束符之间的内容!
通信协议对于串口通信很重要。

网友:
这就是普通51单片机的串口通信

网友A:
for(i=0;i<6;i++) 改成i<7发两个X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r(i=0;i<6;i++) 改成i<7发两个X就行了

不可以的

网友:
先定义一个数组,然后在中断程序里每接收一个字符就赋给这个数组。发送的时候循环取出发给上位机就行了。

网友:
粗略的看了下发送接收的代码,应该没问题的,初始化串口和配置方式代码就不知道了,因为很久没搞51了,

想问一下,具体的现象是什么?单片机什么都没接收到?还是单片机接收到了X,反馈给PC的时候,PC没收到?或者收到错误信息?

我觉得会不会是你PC串口配置和51的串口配置不对应,比如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等,,,,,,

网友:
试试看。
...//你原来的程序

uchar a[2]; //定义变量中把a去了,加一个数组a[2]。如果是更长的字符,数组长度要相应改变

...//你原来的程序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关闭串口中断,否则发送数据时同样申请中断,程序进入死循环
            for(i=0;i<6;i++)
            {
                SBUF=table;
                while(!TI);
                TI=0;
            }
          for(i=0;i<2;i++) //发送数组内容
            {
                SBUF=a;
                while(!TI);
                TI=0;
            }
            ES=1;
            flag=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uchar j;
     for(j=0; j<2; i++) //接收两个字符
       {
         while(!RI);
         RI=0;
         a=SBUF;
        }
    flag=1;                //将flag置1,方便在主程序中检测
}

网友:
char revbuff[1000000]
void ser() interrupt 4
{
    static int len=0;
    RI=0;                //接受数据完成后,内部硬件置1,进入串口中断函数后
     unsigned char a=SBUFF;
    if(a=='\r'||a=='\n')
    {flag=1;revbuff[len]=0;}
    else
        revbuff[len++]=a;
}

在main内部
void main()
{
  ...
  if(flag)
  {
    flag=0;
    strcpy(buff+6,revbuff);
    uartouts(buff);
  }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
...//你原来的程序

uchar a[2]; //定义变量中把a去了,加一个数组a[2]。如果是更长的字符,数组长度要相应改变

...//你原来的程序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

我之前试的和你的差不多,就是中断函数里少了一句:while(!RI);

现在接受字符的个数是可以达到了,但是有BUG
比如,设置发送4个字符
                发送1234,接受到的是4123(数据大小已设置好)
                发送12345,接收到的是4512(当然越界了,也许没什么课研究性,仅供参考)
      设置发送5个字符
                 发送12345,收到51234
                 发送123456,收到56123

网友:
我之前试的和你的差不多,就……

如果要发送多个数,试着加一个包头标识,比如0xFF(以十六进制数为例)。 要发12345,发送时就是FF 1 2 3 4 5。中断程序做小小改动,主程序中发送数组从a[1]开始发。
void ser() interrupt 4
{
    uchar j;
    for(j=0; j<6; i++) //接收6个字符
    {
        while(!RI);
        RI=0;
        a[j]=SBUF;
    }
    if(a[0]==0xff)
    {
        flag=1;
    }                //将flag置1,方便在主程序中检测
}

网友:
楼主用个数组不就可以了么?随便你收几个字符。

网友:
回LS的,我用的就是数组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a,i;
uchar b[4];
uchar code table[]="I get ";
void init()
{
        TMOD=0x20;     //确定T1的工作方式
        TH1=0xfd;                //计算T1的初值,装载TH1,TL1
        TL1=0xfd;
        TR1=1;                        //启动T1
        REN=1;                        //确定串行口的工作方式
        SM0=0;
        SM1=1;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关闭串口中断,否则发送数据时同样申请中断,程序进入死循环
//                        for(i=0;i<6;i++)
//                        {
///                                SBUF=table[i];
//                                while(!TI);
//                                TI=0;
//                        }
                        for(i=0;i<4;i++)
                        {
                        SBUF=b[i];
                        while(!TI);                //发送完毕后,TI会被硬件置1,跳出循环,说明数据发送完毕
                        TI=0;
                        }//
                        ES=1;
                        flag=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uchar j;
        for(j=0;j<4;j++)
        {
                while(!RI);
                RI=0;
                b[j]=SBUF;
                                                //接受数据完成后,内部硬件置1,进入串口中断函数后

        }                                //必须有软件清0
        flag=1;                                //将flag置1,方便在主程序中检测
}

网友: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stringaz[iaz++]=SBUF;
            if(SBUF == '*')
              {
               stringaz[iaz]='\0';
               iaz=0;
               record=1;
           }

     }

一个字符好解决,多个字符就是字符串了,字符串接受最好带个结束标志,不然就有问题,这是我的一个中断函数,参考下!

网友:
#ifndef _SERIAL_CONFIG_H_
#define _SERIAL_CONFIG_H_
#include "const.h"
#include "oscfrequencydef.h"

#ifndef OSC_FREQUENCY
#error undefined OSC_FREQUENCY
#endif
/***********************************************************************
仅限于串口方式1的工作模式,即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和1位停止位,无校验位
波特率不倍增
************************************************************************/

typedef enum tagBAUD
{
        b_1200 = 1200,
        b_2400 = 2400,
        b_4800 = 4800,
        b_9600 = 9600,
        b_14400 = 14400,
        b_19200 = 19200,
        b_28800 = 28800,
        b_38400 = 38400,
        b_56000 = 56000,
        b_57600 = 57600,

        //注意:115200已经超过两个字节的范围

        INVALID_BAUD,

}BAUD;

typedef void (*RECVPROC)(BYTE byte);

BOOL OpenSerial(BAUD Baud, RECVPROC pRecvFunc);
void SendData(const BYTE* pData, BYTE nSize);
void CloseSerial();

#endif

网友:
#include "serialconfig.h"
#include
#include

idata RECVPROC g_pfnRecvFunc = NULL;

BOOL OpenSerial(BAUD Baud, RECVPROC pRecvFunc)
{

        idata BYTE LoadValue = 0;

        if(pRecvFunc == NULL)
                return FALSE;

        g_pfnRecvFunc = pRecvFunc;

        switch(Baud) //确保输入的波特率是正确的
        {
//                case b_1200:
//                case b_2400:
                case b_4800:
                case b_9600:
                case b_14400:
                case b_28800:
                case b_19200:
                case b_38400:
                case b_57600:
                        break;

                default:
                        return FALSE;
                        break;
        }

        /*****************************************************************************
        LoadValue = 256 -        OSC_FREQUENCY * 10^6 / (384 * Baud)
        因每次运算的结果上限限制,故做了变换
        ******************************************************************************/
        LoadValue = 256 - (BYTE)(1000 * 1.0f * (float)OSC_FREQUENCY / 384 * 1000 * 1.0f / Baud);

        TMOD |= T1_M1_;        //定时器T1工作方式2
        TH1 = LoadValue;
        TL1 = LoadValue;   //不可TL1 = TH1赋值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倍增
        SCON = 0x50;        //串行通信方式1,允许接收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行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return TRUE;
}

void CloseSerial()
{
        TR1 = 0;                //关定时器1
        ES = 0;                        //关串行中断
}

void SendData(const BYTE* pData, BYTE nSize)
{
        BYTE i = 0;
        ///////////////////////////////////////////////

        //发送与接收中断不能同时工作,发送时必须关闭接收中断
        ES = 0;
//        if(pData == NULL || nSize == 0)         出于效率,不做检查
//                return FALSE;

        for(i = 0; i < nSize; i++)
        {
                SBUF = pData[i];
                while(!TI);
                TI = 0;
        }

        ES = 1;

}

void SerialISR() interrupt SIO_VECTOR
{
        RI = 0;
        (*g_pfnRecvFunc)(SBUF);
}

网友:
谢谢楼上大师级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