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单片机如何实现与pc通过网口通信

楼主:
想做个东西,简单来讲就是通过外部设备给单片机一个开关信号,然后通过单片机告诉PC,再由PC根据信号进行程序处理,PC串口已经占用,所以用网口来实现。

单片机能否直接做协议转换,还是还要通过一个专用芯片来做,请兄弟们帮忙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
单片机当然可以做协议转换了

主要是物理接口,如果单片机带MAC,外部只加一个PHY芯片就行了;如果单片机不带MAC,那外部最好是选一个MAC+PHY集成在一起的芯片

网友A:
如果只是一个开关信号的话,可以通过电路做电平转换,然后使用计算机串口的检测脚处理!
CTS(8) DSR(6) RING(9) BCD(1)都可以检测,一般你的串口是不用这几个端口的
()中是标准9针的对应管脚

网友:
使用enc28j60比较容易。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看到网上有个W5100的芯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
建议买一个USB转串口模块,很便宜,这样单片机开发就省钱多了。

网友:
可以考虑用并口 网卡有点复杂,但是肯定可以实现的,有点大才小用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一个开关信号的话,可以通过电路做电平转换,然后使用计算机串口的检测脚处理!
CTS(8) DSR(6) RING(9) BCD(1)都可以检测,一般你的串口是不用这几个端口的
()中是标准9针的对应管脚

不能使用两个应用程序打开同一个串口吧?

你可以为计算机扩展一个串口,像USB转串口啊,PCI串口卡等,如果一定想要用网口通信,那相对要复杂一些,你可以试试网上讨论比较多的RTL8019AS芯片,这只是一个接口芯片,你需要在程序里构建TCP/IP协议栈,再进行相应的TCP或UDP通信.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有现成的TCP转串口的模块可以用,直接接到单片机的串口上,然后连接到网口上,不过成本就有点贵了.

网友:
看来比较复杂不太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