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一周了,vs2005调试dll,总是看不到调试信息,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
我现在用vs2005(打sp1或者不打sp1)+mobile 6或者ppc 2003 (语言c++)
1.创建一个app应用程序和一个dll
2.app里调用dll里的函数。
3.在dll调试时,在dll函数里定义的局部变量,无法看到调试信息。
4.另外函数传进来的参数如果是值传递,在dll里调试里能看到正确的值,如果是地址传递那么该值将被初始化。
5.我在evc4里创建同样的app和dll,调试很正常。

大概就是这样,在dll里调试的时候,不能正常的看到调试信息。

希望各位给我个建议或者方向。
thanks!

网友:
你的DLL是什么版本的?含有调试符号没?

网友:
debug版本的,什么是调试符号?
我在dll里能看到传过来的值参数的信息
但是自己定义的局部变量,看不到调试信息。

网友:
LZ是如何调试的?

以EXE为活动项目,还是以DLL为活动项目?

网友:
DLL 是Release版的?

网友:
我是以dll启动项目调试的!不过同时也app也在调试状态,下断点可以的话,可以进行调试!
dll和app都是debug版本!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因为编译器把一些信息优化掉了,可以通过观察disassembly窗口来判断。
1,如果是release(WINCEDEBUG=retail,WINCESHIP=0),请关闭优化开关,方法:set DISABLE_OPTIMIZER=1/ENABLE_OPTIMZER=0,或者在sources文件中,C_DEFINES添加-Od选项关闭优化。
2,如果确定关闭了优化,请检查pdb的版本。方法:调试状态下,打开Module窗口,观察被调试的dll所对应的pdb文件是否已经加载,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
应该是关闭优化就可以了

这些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还有就是release版本的可以看到调试信息,但是调试信息是错误的

这些都是调试时候会遇到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因为编译器把一些信息优化掉了,可以通过观察disassembly窗口来判断。
1,如果是release(WINCEDEBUG=retail,WINCESHIP=0),请关闭优化开关,方法:set DISABLE_OPTIMIZER=1/ENABLE_OPTIMZER=0,或者在sources文件中,C_DEFINES添加-Od选项关闭优化。
2,如果确定关闭了优化,请检查pdb的版本。方法:调试状态下,打开Module窗口,观察被调试的dll所对应的pdb文件是否已经加载,路径是否正确;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我的程序都是debug版本的,不知道如何关闭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关闭优化就可以了

这些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还有就是release版本的可以看到调试信息,但是调试信息是错误的

这些都是调试时候会遇到的,呵呵

我想问下,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调用程序与dll都是debug版本,可否详细点?

网友:
我可能说的不太清楚,现在把图贴一下,希望大家能够给些建议。thanks!

1.这张是应用程序和dll的配置

2.这张是跟踪到应用程序(app)里,局部变量的信息都可以看到。

http://b20.photo.store.qq.com/http_imgload.cgi?/rurl4_b=4dcda221d7eb7534a6e175b323a9f9513d798211668d9cc25087ba4967499682222ddb63dadb09716409f23634dbe754b8f10d2385de806538bc212322cb2cb9c900d608ae9e6238e9a8e69acc81fc5e3642992f

3.这张是跟踪到dll里,局部变量BOOL flag显示错误,传过来的参数,可以正常看到信息。
http://b21.photo.store.qq.com/http_imgload.cgi?/rurl4_b=4dcda221d7eb7534a6e175b323a9f951b39b5a1f28360923b9b85abbb7db3313a88cebfac5834976e9bfa6e93592e7cbe94232f16589f33fb3e27fbb63068892768e9f6935eb118e43f4d76be819cc1a1a5faad7

网友:
未找到符号,意思就是pdb文件没有加载,或者pdb文件不对。
打开菜单:Debug->Windows->Modules,找到pbdll.dll,看看pdb文件路径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