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系统中,应用层怎么获取USB设备加载事件呢?

楼主:
在WinCE系统中,应用软件必须等待一个USB设备成功被加载,这个成功被加载的信息怎么才能回去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WM_DEVICECHANGE

什么意思,怎么使用这个东西

网友:
一个消息,当设备发生改变时候,系统会广播这个消息,应用程序可以捕获它
这个消息头文件里可能没有定义,但是wince中确实是有的,值好像=0x219,和windows上一样

网友:
驱动底层会知道USB被成功加载的,因此叫驱动发送一个事件上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