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wince5.0没有起来

楼主:
我用的fristboot和eboot是微控提供的,内核是自己编译的,
下面的是从串口打印的信息
RomBOOT

>By www.mcuzone.com ...

FMD_DirectRead lasted 0 ms for 0x46 bytes (timer granularity is 400)

Press [ENTER] to download now or [SPACE] to cancel.
Initiating image download in   5 seconds  4 seconds 3 seconds  2 seconds  1 seconds  0 seconds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INFO: Trying to initialize the internal NIC (EMACB)...
pEmac->EMAC_SA1L=  72721200

pEmac->EMAC_SA1H= 2020

Init Emac Ethernet controler

Enter in AT91F_EmacEntry  base = 0xbffbc000

EMACB revision 0x1010c

->Enter in AT91F_EMACInit

Found Phy (DM9161A) at address 0
CONTROL REG : 0x3100
STATUS REG : 0x7849
CONTROL REG : 0x3100
STATUS REG : 0x786d

EMAC Init : 100 Mbit/s FULL DUPLEX (RMII)
EDBG:AT91Init Reading MAC address 0x1200 0x7272 0x2020
INFO: EMACB Ethernet controller initialized.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Packet has the following data:
  boot.bin[NULL]octet[NULL]
TFTP packet could have 1 name/value pairs
Locked Down Link 1
Src IP 192.168.0.12 Port 03D4   Dest IP 192.168.0.160 Port 06B5
Default TFTP block size set to: 512 bytes
There were no options detected in the TFTP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BL_IMAGE_TYPE_BIN

XXXXXXXXrom_offset=0x0.
XXTX underrun, resetting buffers, status = 60
bForceTX
Sent Frame error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ImageStart = 0x8006C000, ImageLength = 0x57B1C8, LaunchAddr = 0x8006D000

Completed file(s):
-------------------------------------------------------------------------------
[0]: Address=0x8006C000  Length=0x57B1C8  Name="" Target=RAM
ROMHDR at Address 8006C044h
Got EDBG_CMD_JUMPIMG
Got EDBG_CMD_CONFIG, flags:0x00000000
Launching windows CE image by jumping at address 0x2006d000Master Cloc-------------------
|PLLA : 199702165 Hz|
|PLLB : 95857034 Hz|
--------------------
Configuring EBI1 CS0 for PSRAM...
Master Clock is 49925541 Hz
OALTimerInit
+OALTimerInit
Master Clock is 49925541 Hz
Test : 0xc30
g_oalTimer.msecPerSysTick : 0x1
g_oalTimer.countsPerMSec : 0xc30
g_oalTimer.countsMargin : 0x0
g_oalTimer.maxPeriodMSec : 0x14f
g_oalTimer.countsPerSysTick : 0xc30
g_oalTimer.actualMSecPerSysTick : 0x1
g_oalTimer.actualCountsPerSysTick : 0xc30
g_oalTimer.curCounts : 0x0
Master Clock is 49925541 Hz
-OALTimerInit
reset : General Reset (PowerOn)
pDrvGlobalArea->bEboot == TRUE. Forcing Clean Object store
+OEMPowerManagerInit
-OEMPowerManagerInit
OALKitlStart
Firmware Init Done.
+OEMInitWatchDogTimer
AT91SAM926x_DispWatchDog 8000!
AT91SAM926x_SetWatchDogConfiguration 20000 => 5120
Clipping The Watchdog period to the maximum : 0xFFF (15996 ms)
-OEMInitWatchDogTimer (result = 15996)
Sp=ffffc7cc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b4 - device 0x0101 func 45
+OALIoCtlHalInitRTC(...)
setrealtime 2857574912
-OALIoCtlHalInitRTC(rc = 1)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d0 - device 0x0101 func 52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8 - device 0x0101 func 62
Loading WinCE driver for ATMEL EMACB controller
Using bootloader ethernet configuration
PHY ID : 25278624
PHY_GetConfiguration : autoneg not complete

EMAC Init : 100 Mbit/s FULL DUPLEX (RMII)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AFD).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USB:OhcdPdd_Init
++InitializeOHCI
--InitializeOHCI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PPP).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Handle Event:0x23d3c51a, sysintr=0x15Master Clock is 49925541 Hz
Master Clock is 49925541 Hz
Display mode #0, 240x320x16bpp @ 0hz

Frame buffer is Uncached
Master Clock is 49925541 Hz
Config2DEngine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c - device 0x0101 func 63
ERROR: e:\wince500\platform\at91sam9263ek\src\drivers\touchscreen\dll\ads7843spi.cpp line 83: InitializeSPIDriver - Failed to load driver SPI2:
cable attached
就停在这里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上去是SPI驱动引起的,查看最后的打印信息,里面有啥东西造成的。

网友:
ERROR: e:\wince500\platform\at91sam9263ek\src\drivers\touchscreen\dll\ads7843spi.cpp line 83: InitializeSPIDriver - Failed to load driver SPI2:
cable attached
SPI没通过嘛,可以先把SPI驱动去掉,然后在编译下载,可能否启动,如果可以启动,在去分析SPI

网友:
BOOL InitializeSPIDriver(LPCTSTR strDriverName)
{
        BOOL bRet = FALSE;

        if (ghTouchScreenSPIDriver != NULL)
        {
                CloseHandle (ghTouchScreenSPIDriver);
                ghTouchScreenSPIDriver = NULL;
        }

        ghTouchScreenSPIDriver = CreateFile(
                                                                        strDriverName,                                 //LPCTSTR lpFileName,
                                                                        GENERIC_READ|GENERIC_WRITE, //DWORD dwDesiredAccess,
                                                                        0,                                                        //DWORD dwShareMode,
                                                                        NULL,                                                 //LPSECURITY_ATTRIBUTES lpSecurityAttributes,
                                                                        OPEN_EXISTING,                                 //DWORD dwCreationDispostion,
                                                                        FILE_ATTRIBUTE_NORMAL,                 //DWORD dwFlagsAndAttributes,
                                                                        NULL                                                 //HANDLE hTemplateFile
                                                                        );

        if (ghTouchScreenSPIDriver == INVALID_HANDLE_VALUE)
        {
                ERRORMSG(1, (TEXT("InitializeSPIDriver - Failed to load driver %s\r\n"), strDriverName));                ghTouchScreenSPIDriver = NULL;
                return FALSE;
        }
        else
        {
                DEBUGMSG(1, (TEXT("InitializeSPIDriver - Driver %s loaded\r\n"), strDriverName));
                bRet = TRUE;
        }

        return bRet;
}
这是调用的函数,在触摸屏的驱动里
我好像没有用spi,在PB左边的OSDesignView没有看到spi的东西

网友:
把SPI先去掉试试 不是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