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下的m文件怎么改成纯C代码? 急!

楼主:
请问:MATLAB下的m文件怎么改成纯C代码? 急!

网友:
又是零分帖,路过不回答

网友:
呵呵,咋个没分呢?这问题很难的。

我曾经做过这个,有2个办法。matlab提供一系列的被dll封装的基本函数,这些函数可以通过C API调用。
但这并不简单,需要严格遵守matlab的数据结构,并且被支持的函数往往是最基础的,在matlab里面用edit看不见代码的函数。如果需要GUI,会遇到更大的问题,我们一直尝试也没有发现一个启动plot的稳定方法。

MATLAB支持C/C++/Fortune的API,你从matlab的班子文档里可以查到以上所有的信息。

如果你只是需要用C,而C可以调用系统资源,我建议使用matengine
matengine是一个MATLAB后台服务。在matengine里面可以直接调用matlab的所有命令,用法就好像在C语言里运行系统命令一样。数据和C API一样可以从matengine导入和导出。不过这个用法的前提是MATLAB被安装并且有matengine在后台运行。如果是嵌入式环境就没戏了。

你着急还不给分,我亏了!

网友:
哈哈你亏了!明天我散分,你来接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