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请问WinCE下 用户态驱动 和 内核态的ISR 怎样共享 独占 ...

楼主(2009-05-06):
请问WinCE下 用户态驱动 和 内核态的ISR 怎样共享 独占式I/O设备
我的用户态驱动和内核态ISR要对I/O设备协同操作才能完成, 但我的IO设备是这样工作的:
IO设备只有一个地址,内部有16个寄存器,
要对设备中的寄存器读写时, 要先往IO 端口中写寄存器号,再在这个端口读写,(有点像对COMS的操作)
这就要保证一个读写操作要两次IO,并且一定要成对出现,就是这两个操作要是原子的,不可拆分;
如果IST正刚往端口中写了寄存器号,还没来得及写数据,这时中断来了,ISR也要操作设备,那不是乱了,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有没有什么信号量、互斥量什么的可以用
高手们帮帮忙
设备
工作
寄存器
用户

网友A:
1. IST 在操作时, 通常还没 call InterruptDone(dwSysIntr);, 故 ISR 不会产生中断,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2. ISR 先把 Index Register 读出後保存後再修改, 离开前再改回原值.
3. 将 IST 要读的值全部放在 ISR 内读完, 再用 Share Memory 的方式, 送给 IST.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B:
跟老贼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