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MP是按什么规则调解码Dll的(解码插件)?

楼主:
一个地方下了一个WMV 解码的Dll.
另外一个地方下了一个TCPMP0.72, 它直接能用这个解码Dll播放WMV文件。(没有这个解码Dll,就不能播放WMV文件)

TCPMP是按什么规则调解码Dll的(或解码插件)?

网友:
不能调用

网友:
也有这种可能: 平台是硬解码的,NK调用这个DLL进行码解码.

                TCPMP 按它规则调用它的插件进行播放, 间接的用到了平台的硬解码.

是不是有可能这样?

网友:
TCPMP是纯软件解码的

网友:
   有这个wmvXXX.dll, TCPMP它能播放WMV文件。(没有这个解码Dll,就不能播放WMV文件)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些是DMO,由tcpmp调用,但是不属于tcpmp的plug,没有什么规则,这几个dll的调用代码里面写死了

网友:
tcpmp是可以解码WMV文件的,不再需要外部的D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是DMO,由tcpmp调用,但是不属于tcpmp的plug,没有什么规则,这几个dll的调用代码里面写死了

对的, 这些是用directshow的方式调用的

网友:
这几个DLL文件名是:
wmvdecoder.dll
wmadecoder.dll